高人来帮小弟看下内阻正常不?

楼主(2014-09-13):
格氏外销版     6S  1200MAH   30C

充满电内阻是

内阻都不平均呀。还是这充电器测的不准?

我花牌  3S的才5毫欧,这个都干到9了。

网友A:
格式这种当年铝板,虚标赫赫有名的品牌,你还敢用?佩服佩服,在天C这种法律当儿戏的地方,你要指望厂家自己有良心,还不如指望明天你可以中上亿大奖。反正我对吃过亏的牌子敬而远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这种当年铝板,虚标赫赫有名的品牌,你还敢用?佩服佩服,在天C这种法律当儿戏的地方,你要指望厂家自 ...

这老款的不好吗?
我不太懂。
现在格氏的口碑不是很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老款的不好吗?
我不太懂。
现在格氏的口碑不是很好吗

这是新电池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电池测试的吗

不是新的。也是收的二手的。但是很平整没鼓

楼主:
看了别的帖子,内阻的大小和容量有关。容量越大内阻越大。但是这电池内阻太不平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新的。也是收的二手的。但是很平整没鼓

哦,怪不得呢,我说格氏要是新的就这品质,那真的是不行了,这电池应该已经不能暴力3D了,估计在100充放偏上了
至于你说的内阻不一致的问题,应该是电池过放过,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格氏电池,报废了都不会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怪不得呢,我说格氏要是新的就这品质,那真的是不行了,这电池应该已经不能暴力3D了,估计在100充放 ...

哦?难道这样吗?  我已经飞了几个起落了。
感觉还可以  3D  飞3分多钟。
但是让您说的有点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难道这样吗?  我已经飞了几个起落了。
感觉还可以  3D  飞3分多钟。
但是让您说的有点不敢用了。
...

为什么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怪不得呢,我说格氏要是新的就这品质,那真的是不行了,这电池应该已经不能暴力3D了,估计在100充放 ...

不会鼓包的根源是电池2边有2块厚厚的铝板,当然不会鼓包了,哈,否则你拆掉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老款的不好吗?
我不太懂。
现在格氏的口碑不是很好吗

这货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虚标,然后电池包铝板让人看不出鼓包。。。。。太多,反正我是敬而远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别的帖子,内阻的大小和容量有关。容量越大内阻越大。但是这电池内阻太不平均了

我手里的咋正好相反。。2200的 2左右 20AH的0.8 20的是A123 PL8显示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虚标,然后电池包铝板让人看不出鼓包。。。。。太多,反正我是敬而远之

这可怎么办。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的咋正好相反。。2200的 2左右 20AH的0.8 20的是A123 PL8显示的内阻

本来就是反的,相同C数(实标)的电芯,内阻与容量成反比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新的。也是收的二手的。但是很平整没鼓

二手的东西真不好说,性能最好的时段已经被人家“吃掉了”,所以不建议买二手电池

网友:
正常内阻,安心的用吧,偏差完全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
电池舵机买二手的很吃亏,我现在用的格氏3S2200电池,飞了将近200起落了,外表还很新,如果我说只飞了20个起落,照样有人上当。

网友:
应该是格式的吧,这是正常的

网友:
9mΩ 对于 1200mAh 30C 而言很正常,很典型。反而,4mΩ那个必有蹊跷:通常充电器测内阻第一片和最后一片不准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