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有个问题求指导,还是我D10问题还是小机问题

楼主(2014-09-14):
刚入了个朋友二手的D10  之前用的是D7e ,不敢尝试450用到到小机MCP上  然后全部遥控器调试好, 试飞,一推油门就自旋转, 我 把方向舵  往 左边 压着让 它  稳定 ,我以为是 小机  起飞 尾巴总归先转,但是严重了,再推油门,尾巴转的更厉害了,更本没法控制,换回D7E 再试下MCP 没问题呀,这个到底这么回事- -

网友A:
估计有地方搞错了,或者陀螺仪正反搞反了?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地方搞错了,或者陀螺仪正反搞反了?

我遥控器设置了逆向,也不行,还有 MCP 陀螺仪 只能 遥控器调吧

楼主:
哇卡卡卡,!!!问题终于被我自己解决了,原因是 陀螺仪 感度 太低,我调整到100% 然OK了, MCP稳稳 驾驭于我手中,然后降到70%也没问题,之前是50%默认的 哎 这个问题折腾了我一晚上,郁闷。 之前D7E没这个设置,D10却要设置这个,关键MCP小机呀也要设置陀螺仪感度吗,  只是个小问题而已,难了我一晚上,希望 这个帖 能给以后也遇到这 个困扰的  朋友  带来帮助。(       D10玩CP需要设置感度的!!!!!!!)

网友B:
顶,同mcp D10,知道怎么拆舵机架和舵机么,求指点

网友:
一直都是D10飞mcp,按照说明书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同mcp D10,知道怎么拆舵机架和舵机么,求指点

工具齐全,无脑拆

网友B:
=-=现在不知道拆哪里=-=就差差主板了

网友:
研究出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成就感应该不错

网友:
涓嶄笉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知道拆哪里=-=就差差主板了

不会怕应该很好拆啊, 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