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100BL尾杆和尾电机漆包线解决方案

楼主(2014-09-14):
每炸几次,尾杆总有一次脱出来的,漆包线有段已经磨得没绝缘了。是不是只有走外线这一条路了?想到一个方案,把尾杆插进去的孔打通,漆包线穿孔,可行吗?

网友:
无图,看不懂

网友:
当然可以,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可以,不过感觉还是外线方便,可以用结实的实心尾管

楼主:
我现在改外线了

网友:
把尾管根部灌502,可以大大增加强度,外面也涂抹一点502。加大摩擦力,胶水干了再塞回去
这样不会炸滑出来。

网友:
tou

我现在新换的主轴 尾管2端头都灌502。。耐炸寿命可以提高5-10倍

网友A:
钻个小孔即可

网友:
2mm金属空心尾方管加皮线

网友B:
加尾撑能不能解决尾杆的炸坏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尾撑能不能解决尾杆的炸坏的几率。

不能。帅呆试过了

网友:
我的线也短路了,还冒烟了。居然主板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