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X模拟接口问题

楼主(2014-09-14):
用万用表测量模拟接口的第一脚只有1.29V输出,其余三脚是0电压,正常吗?

楼主:
按理说,第三脚起码有12V输出才对。测量2.4G发射模块接口第一脚有2.5V,第三脚有11.8V。难道这个遥控器的模拟口不能用?

网友:
教练接口

网友:
教练模式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第三脚起码有12V输出才对。测量2.4G发射模块接口第一脚有2.5V,第三脚有11.8V。难道这个遥控器的模 ...

没有电压输出,我接433都是外接了

网友(2020-03-16):
请问接口具体含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