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调好的FF飞控,请模友指教!!!

楼主(2014-09-14):
新西达30A电调,1045浆 ,2212电机,2200MA25C锂电池   MMC10 FF飞控板,450机架,天7控,油门行程,电调啥的,浆是没装反,上位机也同步了数据,电机也测试了正常,什么手段都用了,奇了怪了,就是一个劲的打转,和淘宝卖家协商了一下,他也什么招都指示了,我也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调不好了,请模友门支招,到底是飞控板的缘故,还是疏漏了什么?

网友A:
FF很容易上手的,如果需要,可传全套文件包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很容易上手的,如果需要,可传全套文件包给你。

谢谢野鹤先生,我也有文件,是卖家传给我的,全套的,关键是不灵了,咨询卖家他也没招,按照他的指导,他也使出解数也没指导好我这边,我这几天正在想是不是果断退板子,话说自从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啊,跑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这么费劲过。

网友:
怎么看都象是油门行程没做好,有一个电机 跟不上

网友:
我两年前开始玩多轴时用的也是MMC10的飞控
跟着说明一步步来就好了,

网友:
控打上八字!进行水平校准,大概一分钟左右!我的也是相同的配置

网友:
加油直接翻到了。

网友:
最好是做多几次油门行程,4个一起做,我就试过做了几次都没做好的

网友:
油门行程重新设置

网友:
四个电调模式是否一致,油门行程校准是否正确

网友:
有组动力不一致.仔细检查..或者单独用接收机测试下那组东西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明显有两个翼转速不够,没调好

网友B:
楼主可否把你的资料传给我一份,我想自己动手DIY一个,相参考一下你的东西~

网友:
这个飞控一定要在电脑上多校准几次平衡

网友:
排除电调试试,把电调互换一下,在看看飞控油门行程一直不,排除一下,在仔细检查桨看看是不是装错了,按照说明书仔细检查检查桨。

网友C:
你这样连接方法不翻才怪,电机1234是接在飞控3456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连接方法不翻才怪,电机1234是接在飞控3456上面的

不是吧?怎么可能是接在3456上面呢?你确定不是1234?看卖家提供的图示是1234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把你的资料传给我一份,我想自己动手DIY一个,相参考一下你的东西~

您是问我要资料吗?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怎么会有虚焊的地方呢?我仔细看了没有虚焊的位置,线路都接入很结实,就是一个劲的转圈啊转的,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