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动平衡怎么做

楼主(2014-09-14):
我的涵道感觉大油门时震动大。怎么做动平衡

网友:
先要查找震动原因,一般由函道本身引起的震动比较小吧,有的话也不好排除,只能说这个函道比较差。引起机体震动的原因主要是机体本身的结构或者固定方式决定的,重点要从排震入手。

网友:
我觉得如果涵道声音大  大部分声音是浆传出来的,应该用平衡器,单纯检查下桨是否变形,上次我卖一个涵道给朋友,快递貌似就把涵道压的有点变形,虽然从外观上看不出来
!!

网友:
动平衡自己做不了

网友A:
可以做的,只是做不到专业机器那么好,我有个涵道,半没门就震动的不行,结果还是被我做到全油基本没有震动。而且还有涡喷声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只是做不到专业机器那么好,我有个涵道,半没门就震动的不行,结果还是被我做到全油基本没有震 ...

你怎么做

网友(2021-03-14):
视频不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只是做不到专业机器那么好,我有个涵道,半没门就震动的不行,结果还是被我做到全油基本没有震 ...

视频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