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升级了3.06固件,电量报警变20%啦?

楼主(2014-09-14):
昨天升级了全部固件,调参里看到一级电量报警变成20%了(以前记得是30%呀),二级是15%没变。而且没法改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看电压才是对的

网友:
大家都是这样。

网友A:
从不指望自动保护~还是看电压好点

网友:
电压多少回来合适?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不指望自动保护~还是看电压好点

电压多少回来合适?谢谢

楼主:
难道是电压到了 10.7v 就开始自动降落?

看了DVR,发现有一次这种情况,电量24% 电压 10.7v,自动下降,赶紧推油门稳住了,停机后电压又回到11v

还有一段在大约1.9公里外160米高,失控,电量36%电压10.8v,显示器显示FS 然后 Land,高度以2米/秒开始自动下降,吓得我赶紧拿回控制权,全速返航
返航途中同时下降,还好回来的速度比较快有15米,电压没怎么变,回来的时候电量24%,电压10.7v,停机后电压10.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少回来合适?谢谢

40回来就行,1公里左右,2公里就要早点回来咯,高度1000米的话50左右就得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回来就行,1公里左右,2公里就要早点回来咯,高度1000米的话50左右就得回来

谢谢···那电压低至多少要注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电压低至多少要注意啊········

我一般都是飞到45电,就返回,到身边剩下20以上

楼主:
你说看电压更靠谱,人家问你多少电压,你又回答看电量百分比?

答非所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看电压更靠谱,人家问你多少电压,你又回答看电量百分比?

答非所问哦

网友(2014-10-18):
我的也是一样,20%还不能改,请问大疆客服是怎么了。

网友:
我的精灵2昨天升的级,问题和你一样,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