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继电器与触点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4-09-14):
最近整了一辆电瓶车    电池36v的  每次上电时触点火花都很大    开始打算用固态继电器的   但看了固态继电器有严重压降。。。我想用固态继电器并联大功率直流接触器实现触点的0压降。。。固态继电器先闭合  然后延时继电器控制的直流接触器再闭合。。。。但手上还没有固态继电器  买回来怕用不了。。。。请教一下  接触器闭合后应该对固态继电器没影响吧?   画了个大概的图  请看一下

楼主:
还有什么方案能解决触点火花的没  用多个MOS管并联做开关电路  压降是多少?

网友:
大电流用可控硅看看

网友:
MOS管压降比较小

网友:
想法虽好,接法有点繁琐,触点打火,烧不住就行。

网友:
用延时保险管试试,刚开始电流小,延时几秒才能达到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