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没遇到过的问题,关于无刷电机声音

楼主(2014-09-14):
我的NEW 120D02S,前两天收了一套电调电机,但是接好后通电没有自检声和通电声,我原来的飞机上的原装电机,就是一接电源嘀嘀两声,然后对频自检结束有嘀嘀嘀三声,但是这个收来的电机无声,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侠进来解释一下什么问题。其它运转也都正常。就是没声音

网友:
这个和电调有关

楼主:
应该不是电调,我那个电机装上有声,只换电机没换电调,这个刚收的这个电机没有声音。很奇怪。同一个电调上,这个没声音,原来那个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调,我那个电机装上有声,只换电机没换电调,这个刚收的这个电机没有声音。很奇怪。同一个电调 ...

声音是从电调发出的电信号,通过马达的振动发出来的。如果马达不转(坏了),没有声音是肯定的,如果马达是会转的,没有声音解释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从电调发出的电信号,通过马达的振动发出来的。如果马达不转(坏了),没有声音是肯定的,如果马达 ...

是啊,我也觉得很诡异,运转正常,就是没有声音。第一次遇到。

网友:
相同的电调,有的电机声音大有的电机声音小,很可能你这个声音太小了不明显。

楼主:
问题找到了,装到飞机上才能响,应该是电机太小了,没固定时振动被抵消了,固定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