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KG 异形X8再次试飞

楼主(2014-09-14):
上个视频吧,云台烧了,直接硬挂就有果冻

这是之前挂云台拍的

15000MAH 电池,X4110s 400KV 30A铂金电调 1555碳纤桨,pixhawk飞控,只能飞20分钟,下来3.78v 有个电芯掉电,无良的商家都不给换!正常飞行25分钟应该可以,悬停最多30分钟。视频有果冻,下次修好云台再上视频

这个机架是可以这么折叠的,拆掉电机座放箱子里问题不大。

网友A:
楼主,问下,5.2公斤包含哪些?20分钟的飞行时间很不错了呀。我的六轴,4200多克,6S1万的格式3.65报警降落飞行时间是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5.2公斤包含哪些?20分钟的飞行时间很不错了呀。我的六轴,4200多克,6S1万的格式3.65报警降落 ...

全部 包括电池的重量 这个电池就1.86KG,包括鹰眼 + 简易云台

网友:
额,这么大动力就挂个狗啊?太浪费了,我之前也做了2架X8动力配置和你一样,不过挂的是140BS云台加5N,1万的电池飞行时间基本在9-10分钟吧,X8就是太费电了,现在改四轴挂狗,六轴挂微单,还有个X8挂GH2了。

网友:
祝贺再飞成功!

网友:
不错的数据 和米8比起来 续航稍差一点点

网友B:
总感觉这种电机座两个桨的距离靠的太近,也就是2个电机的高度,最多6厘米吧,会不会影响效率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这种电机座两个桨的距离靠的太近,也就是2个电机的高度,最多6厘米吧,会不会影响效率是个问题

我以前做过垫高的试飞,没改善留空时间

网友C:
这时间很不错了,我10000的电,4轴5.8KG(含1.5KG假负载)起飞昨天才飞10分钟,也是电池有片掉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时间很不错了,我10000的电,4轴5.8KG(含1.5KG假负载)起飞昨天才飞10分钟,也是电池有片掉压

我记得老高好像说过同轴双桨的重一点效率更好

网友D:
哥们赞一个!
   云台发过来我给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赞一个!
   云台发过来我给你修。

我昨天仔细看pcb上的电路都烧了,应该没法修了。

楼主:
上个视频吧,云台烧了,直接硬挂就有果冻

网友E:
向楼主打听下,楼主重心在飞机中心吗?默认参数在无风的条件下有偏移吗?做过自动微调吗?先感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楼主打听下,楼主重心在飞机中心吗?默认参数在无风的条件下有偏移吗?做过自动微调吗?先感谢楼主了~~

重心在后面。没飘过,定高会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后面。没飘过,定高会飘。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