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遥控增程问题

楼主(2014-09-14):
大伙都用什么增程给遥控扩展遥控距离。
求价格,型号,安装照片,实际测试结果。

网友A:
用的最多的非凡433增程,空旷地带十几公里没问题,买了个用,就是设置有点麻烦,靠指示灯颜色和闪烁的频率来判断功能,要是改成带菜单显示就好了,不容易搞错,直接显示模式、功率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最多的非凡433增程,空旷地带十几公里没问题,买了个用,就是设置有点麻烦,靠指示灯颜色和闪烁的频率 ...

这么复杂的 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的 有没有简单点的。

搜迷你2.4G功放吧,没有非凡那么多功能,只是简单的放大遥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迷你2.4G功放吧,没有非凡那么多功能,只是简单的放大遥控信号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9-08-07):
用过的谈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