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200qx 开箱试飞

楼主(2014-09-14):
四轴飞行器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玩直升机的门槛,但是但是简单的四轴飞行在时间久了之后也会变得无趣,玩航拍?动不动几万元的入门成本又让人们望而却步了。为此小型四轴最近也加入了飞特技和简单航拍的功能。今天拿到了地平线在国内首发的blade 200qx了,说起来对这台小四轴也是相当喜欢的,外形设计做的非常赞,四个无刷强劲的动力,升级软件和螺旋桨还能飞一些3D动作。预留了安装位置可以安装一颗可遥控的摄像头也算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了哈哈。

拿到产品首先感觉包装真是很小巧,盒子正面就一个200qx的大标志,飞机本身的图案放在中间。包装盒乍一看还有点碳纤维的感觉。

打开包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说明书,200qxspektrum不同型号遥控器的设置说明、充电转接线还有一把小的L扳手和安装脚架用的螺丝。

拿掉上层泡沫盒,就能看到小巧的飞机主体了,不得不说泡沫盒做的挺不错的,摆放合理整齐。200qx飞机主体放在中间,主体下面是起落架,这个需要自己用小扳手装一下,螺丝和小扳手放在一个袋子里的。盒子上方有飞机自带的一块2s 800mah电池,左侧为备用的一套螺旋桨和充电器主体,右侧则是充电器的电源。

打开之后依次摆开,发现还有一个小东西,一把塑料的L扳手。大头用来拆电机的,小头用来拆螺旋桨的。

飞机下方的两个柱子应该就是预留来安装摄像头的,还预留了一个舵机插头应该是用来控制摄像头和升级软件的。等拿到摄像头了再与大家分享

顶面配合刚拿到的dx6来一张~~

跟哥们nano qx合影一张,200qx其实真的很小巧

根据那张设置说明在dx6里面设置好200qx(其实挺简单的,就设置一个熄火设置一个模式开关就好了)然后就拿到外面准备小试一把。

不得不说一句,新dx6的手感真心不赖。

小试了一下200qx的几个模式,六轴模式(摇杆舵量对应飞机倾斜角,松摇杆飞机回归水平0分慢速和***两种,另外还有一个三轴模式(摇杆舵量对应滚转速度,松摇杆保持姿态不回中)六轴的慢速模式很适合新手学习,飞机虽然没有gps但是也是真的很稳,漂移量很小。***模式比较适合已经适应了操作的人或者是玩过直升机的老玩家。三轴模式下建议玩家设一个双重速率我个人感觉这个飞机的三轴模式有点太灵活了,不过大神玩家应该很喜欢哈哈。

飞行的过程中感觉这个飞机真的挺赞,动作很干脆,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可以一把油门爬升到五层楼在松油门***降到很低立马拉油门又能挺得住,颇有直升机猛拉螺距的感觉哈哈。今天由于时间比较紧没有时间制作视频。不过设置和试飞的视频将在随后几天奉上。目前还没有拿到3d的螺旋桨所以也没法做3d的测试给大家看但是拿到之后会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不过倒是可以先看一下官方的200qx的小视频。

网友A:
地平线的东西不便宜啊,楼主是在建国北路文晖路不到点的地方吧,你店里好像车模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的东西不便宜啊,楼主是在建国北路文晖路不到点的地方吧,你店里好像车模特多。

现在海陆空模型全部运营了嘿嘿,欢迎来店里逛逛

网友B:
好机...有GPS和DOS就好了!

网友C:
这电机多大级别的?上的5寸?
这壳子有单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多大级别的?上的5寸?
这壳子有单卖就好了

整机其实很有乐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有GPS和DOS就好了!

这么小的飞机塞gps进去有难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机其实很有乐趣的

其实我想知道这机的全部参数。。。电机电调桨,电池多大的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想知道这机的全部参数。。。电机电调桨,电池多大的之类的

官方公布的数据只有电池是2s  800mah

网友:
这机子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D:
不带控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控多少米啊??

官方价格一千五不到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飞机塞gps进去有难度啊

改天给你介绍一台差不多尺寸的有GPS和OSD,这几天应该会到手...我就是为了它放弃了200QX的!其实我对350QX-AP Combo和200QX都很有兴趣,只是350QX-AP Combo一直很难等,飞行时间好像也没加长,等到200QX出来,却没有GPS和OSD...没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改天给你介绍一台差不多尺寸的有GPS和OSD,这几天应该会到手...我就是为了它放弃了200QX的!其实我对350Q ...

什么飞机这么牛B,给我也推荐一个吧,有地址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飞机这么牛B,给我也推荐一个吧,有地址吗?谢谢

过两天等我到手,再另外发帖吧...这里是版主的贴,不好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两天等我到手,再另外发帖吧...这里是版主的贴,不好意思的!

已经开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两天等我到手,再另外发帖吧...这里是版主的贴,不好意思的!

同问 啥小四轴呢? PM下搜索关键字

网友B:
请各位关注下BLADE 200QX吧...我会被楼主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各位关注下BLADE 200QX吧...我会被楼主K的!

没事~哈哈~到时候评测发过来给我个链接我也看看,好玩的话我也去弄个,本来就是分享好玩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哈哈~到时候评测发过来给我个链接我也看看,好玩的话我也去弄个,本来就是分享好玩的东西

您真是不多见的气量大啊...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真是不多见的气量大啊...佩服佩服!

本身我也是个玩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身我也是个玩家

请问200QX自身起飞重量多少?还有多少起飞重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200QX自身起飞重量多少?还有多少起飞重量可以用?

实称195克起飞重量,载重不知道,不过看老外用透明胶缠过一个黑狗3和一个图传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称195克起飞重量,载重不知道,不过看老外用透明胶缠过一个黑狗3和一个图传飞

蛮好蛮好,最少好可以承载个150克...

网友:
没有鸡屁艾斯,没法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称195克起飞重量,载重不知道,不过看老外用透明胶缠过一个黑狗3和一个图传飞

这么重都拉得动,非常棒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称195克起飞重量,载重不知道,不过看老外用透明胶缠过一个黑狗3和一个图传飞

这机2S看着有点吃力 应该上3S 然后换大一寸桨 肯定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2S看着有点吃力 应该上3S 然后换大一寸桨 肯定无敌

这机子2s就已经无敌了,这两天没空有空我拍个视频上传,静如处子,动如疯兔啊

网友:
等待FPV片子。

网友F(2014-10-28):
引用 网友B:
改天给你介绍一台差不多尺寸的有GPS和OSD,这几天应该会到手...我就是为了它放弃了200QX的!其实我对350Q ...

哪一款?可否推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改天给你介绍一台差不多尺寸的有GPS和OSD,这几天应该会到手...我就是为了它放弃了200QX的!其实我对350Q ...

同问,一个多月了,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一款?可否推荐?

X6...最近忙,还没太多空测试!

连电池重

连电池重

空机重

空机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问,一个多月了,型号?

请看34楼

网友:
x6怎么样?有x8自带的osd?遥控距离?飞控怎么样?载重如何?电机型号?他们官网都没说清楚,期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怎么样?有x8自带的osd?遥控距离?飞控怎么样?期待啊!

初步飞了下,配用的是X8的控,有OSD,距离还没敢飞太远,我大约试了150M左右(原厂说遥控距离500M),4级风左右,GPS搜9颗星,定高定点正常,有时有一点小晃(估计升空后阵风较大修正现象),一键返航多数还蛮准的,误差大约最多不超过1公尺,2S1000mAh20C,飞11分钟左右,占时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飞了下,配用的是X8的控,有OSD,距离还没敢飞太远,我大约试了150M左右(原厂说遥控距离500M),4级 ...

电机是2212的kv不知道吧?淘宝上说遥控距离1000米,估计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个用的应该是几寸的桨叶?过两天准备出国,想搞一台带出去玩,心急见谅哈!!!飞控不知道怎么样,加上图传狗不知道飞不飞的动,3s5000毫安据说空机25分钟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初步飞了下,配用的是X8的控,有OSD,距离还没敢飞太远,我大约试了150M左右(原厂说遥控距离500M),4级 ...

不好意思 25分钟说的是x8
x6 2s1000飞11分钟,不错,期待大容量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 25分钟说的是x8
x6 2s1000飞11分钟,不错,期待大容量爽飞!

跟厂商有聊过,也看过X8国外测试的视频,综合表现应该还是可以的,性价比算是不错,X8的规格我没有太研究,确定的是云台可以悬挂和控制,除了轴距和桨的尺寸不同,电机不同,其他都一样,X6用的是1806的电机和5030的桨,X8没去了解,听说还要推出FPV版和1500mAh的电池,可玩性我觉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