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贴} 可调电压模块

楼主(2014-09-14):
最近在淘宝闲逛,发现一种DC-DC模块,不知道有没哪个模友用过

工作是否可靠稳定?电压波纹是否够低。。。。?(图片涉及购买方式或价格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有何实际意义,模型上供电电流都是比较大的。

网友B:
我用了两个,6s转12v和4v,一个给图传和无刷云台供电,一个给gopro3供电,挺稳定的

网友C:
号称3A,在几百毫安下使用应该没问题,1安培以上输出肯定发热纹波随之增大稳定性下降

网友:
本来就是很便宜的东西。加上航模就贵了

网友D:
这模块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拿示波器看输出纹波。单看这个电感就觉得输出没3A的。就算有,那波形也不对了。到时发热很大。

网友:
一直在用,但电流不能太大,发热厉害,1A左右还是安全的

网友:
尽量不要图传和云台同时用单模块供电,容易发烫(通用狗台+400mw图传),这种只能同时给一种设备供电

网友:
我买了一个电位器是坏的,根本无法调节

网友:
我的烧掉了。。就不用那玩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何实际意义,模型上供电电流都是比较大的。

比如,单独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电流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两个,6s转12v和4v,一个给图传和无刷云台供电,一个给gopro3供电,挺稳定的

谢谢提供参考建议。。。去多买几颗回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号称3A,在几百毫安下使用应该没问题,1安培以上输出肯定发热纹波随之增大稳定性下降

1a左右就够了。。。不行就分开设备多用几个单独供电,反正价格便宜又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模块我也有一个。不过没拿示波器看输出纹波。单看这个电感就觉得输出没3A的。就算有,那波形也不对了。到 ...

要是能看看2a时候的电源波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