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红灯不常亮,单能解锁,油门始终推不上去,飞不起来

楼主(2014-09-14):
解锁后,
电机
转速上不去

楼主:
哪位老师支下招,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A:
MP上有什么顯示?

网友B:
看到泡泡老师关于飞控清空的帖子试一试,还是不行的话。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先关控再关飞机电试试,我的就是刷了3.1.5固件出现这种问题,清空飞空都不行,按照第二种方法校准油门就好了

楼主:
我的就是3.15固件,原来是这样,多谢

楼主:
校准油门的时候先关控,再拔电池是吧

网友C:
我有办法

楼主:
这个校准时关控很简单,可还是上不去

网友D:
五楼正解

楼主:
去掉已经刷的固件,又刷一次固定翼固件,再去掉,再刷的3.1.5固件,再重新调一边,油门正常了

楼主:
不过今天飞了下定点和各种模式,APM飞起来不太灵活,很肉,手感不如大疆,明天自动调参了再试试,还有油门也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