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视旗舰小试+三款图传发射天线对比

楼主(2014-09-14):
对以前的 FPV 屏幕不太满意,一直想弄个好点的。锐视旗舰版到手小试:

简单对比,左边是LCD5802,最大的好处是双接收外还内置电池,比较方便,亮度记得已调到最高。时间是下午五点半以后,此处阳光已经照不到了。
右边是鹰眼锐视旗舰版,亮度等等参数都是出场默认,可见度明显比左边的好,最大的好处是内置DVR,稍稍遗憾的是电池要***,不过产品设计了专供***电池的孔和扎带,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买了商家推荐的3S 2200航模电池,据说大约能用3小时。

起初看到鹰眼锐视有个功能,就是可以显示信号强度,而且是数字化的,感觉这个功能很好,LCD5802虽然也能显示,但类似手机信号的显示,只有4级。
这个数字化显示我觉得对测试对比很有帮助。

我手头有3种图传发射天线,正好对比一下效果。
最早配的普通短三叶草天线,后来买了6DB矩阵全向平板天线,再就是后来为了让天线尽量下探特别订做的长三叶草天线(上图安装在飞机上的)

首先测试短三叶草天线,上图是安装效果,可见天线发射前方会被相机遮挡
鹰眼锐视接收天线,左边为14DB平板,右边为四叶草

距离1000米时,信号强度 36 35

距离2000米时,信号35 22

回航时信号强度有遮挡,19 08

再来看看6DB矩阵全向天线,天线下探不错,遮挡几乎没有

1000米,49 32

2000米,33 16

最后看长三叶草效果,此天线外皮是金属的,可随意弯折,而且没有弹性,所以很容易调节方向和位置,我一般把它放在机身外侧,也基本不会遮挡

1000米,36 35

2000米,40 25

上面的测试不一定严谨,每次接收天线方向可能不同,发射天线的安装可能松紧程度也有不同。
总得来说对新订做的天线还是比较满意的。
全向矩阵天线虽然号称有6DB(一般三叶草都是不到3DB),但在各方向上的信号强度没有三叶草均匀,而且比较重一些。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三叶的天线换成长些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你这飞行速度控制在多少米每秒?

网友:
平板天线肯定比三叶草天线具有方向性。在各方向上的信号强度没有三叶草均匀,而且比较重一些是肯定的,不然怎么叫平板天线。

网友:
你这个型号强度  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啊

网友:
平板天线定向比较好,用来做接收比较合适。三叶草全向性天线,做发射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
没讲图传的功率是多大啊

楼主:
一并回答吧:
是的,长一些的三叶草天线还是比较好用的,LMC兄弟从国外买的加长五叶草天线据说效果更好,可惜国内还没有,而且那个也很贵。

飞行速度基本上是全速,但因为有风所以出去时大约8米/秒,回来有14米/秒

右上角分别显示接收信号的强度数字,是鹰眼锐视显示器的功能,这个比较赞!

图传是 TS832,600mw

另外,那个发射用的6DB矩阵全向天线,其实也基本上是360度全向的,并非一般的指向型平板天线。

网友:
不理解,精灵2的天线,大疆为什么不配跟长的,或者90度转角的?硬是要用户自己再去换。

网友A:
请问降落时如何瞄准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降落时如何瞄准坑位?

哈哈,现在降落我已经习惯每次都是用手接了

网友B:
五葉草天線完全KO這幾個天線,搭配14db天線超過4公里都還可以清楚看到iosd圖資,雖然會有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葉草天線完全KO這幾個天線,搭配14db天線超過4公里都還可以清楚看到iosd圖資,雖然會有雪花

你是香港的吗,国内没五叶草天线卖,你有国外的地址吗或着卖个我。谢谢

网友C:
楼主的加长天线哪有卖,谢谢

网友D:
小白 问下楼主2000米这么远 遥控没问题吗? 原厂的需要改装不?

网友:
话说我觉得dvr没啥作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加长天线哪有卖,谢谢

我是在这家订做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52.ZSbJAF&id=16818097856&_u=fkiqlv2ae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 问下楼主2000米这么远 遥控没问题吗? 原厂的需要改装不?

原装遥控在空旷地方也能超过2000米的,不过为了更稳定,我后来把原装发射天线拿掉,换了个8DB平板天线。

网友:
又有得改了。

网友:
楼主天线不错,我的鹰眼最强的信号才26,25
也是TS832

网友:
三叶草四叶草天线那个好 ,推荐下,

网友:
看来千米之内蘑菇头天线足以~~~~~

网友(2015-01-26):
请教楼主,您用的图传发射器是什么?

网友:
请问楼主:鹰眼锐视旗舰版在FPV界面飞行的时候,在屏幕右上角有两个天线的接收信号强度显示及当前在用哪个信号,后台DVR,但回放DVR的时候就没有接收信号强度的信息显示,后台DVR可以设置录制这接收信号强度信息吗?如果可以,如何设置呢?

网友:
500mw图传 发射四叶 接收14db平板 805接收,这还是天线没对准的情况下

网友:
信号强度显示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