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求解

楼主(2014-09-14):
请教四面吊机怎么能吊住呢?我现在只会正面吊 练了好久也不会背面吊 应该怎么练呢?

网友:
没什么好绝门技巧, 就是对方位感的熟悉咯,在模拟器不断练。 可以先静态下 记忆飞机的舵面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练了好久

网友:
这个只能靠自己去摸索的,没什么办法

楼主:
其实很多高人知道的 就是不愿意帮助新人 怕被超越

网友A:
航模根本没有诀窍,只有靠自己苦练,模拟器加真机反复练习,强化大脑中的舵面记忆,没有捷径的,这才是吊机就抱怨了,后面怎么办

楼主:
该从倒飞眼镜蛇练起 还是对头正飞眼镜蛇 背面吊的时候升降舵没问题 主要是方向舵顾忌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很多高人知道的 就是不愿意帮助新人 怕被超越

说得有道理,即使不说也未必就能保留自己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有道理,即使不说也未必就能保留自己的位置。

你很牛逼,年轻有为

网友:
我现在无风条件下用2216级的EPP飞机已经能做四面吊机了,偶尔扭力滚,不过只要有2级风,吊机和扭力滚都很悲催,仍需努力练习并提高模型动力配置。蛇滚反倒进步更快,10次蛇滚能成功3~4次。
四面吊机给我感觉在模拟器上狂练,然后实际练习先在无风条件下练习,这样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航模根本没有诀窍,只有靠自己苦练,模拟器加真机反复练习,强化大脑中的舵面记忆,没有捷径的,这才是吊机 ...

是的,很多人都说只有死练,不过,细心之下再加上总结经验,就会找到窍门。我现在初步摸索到EXP的调节规律后,吊机和蛇滚技能虽说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几天之内就能获得不错的进步,没摸索EXP以前,我在模拟器上练一个月蛇滚也练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没捷径,时间的问题,吊不住主要是会错舵,飞多几次和飞机面对面的航线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有道理,即使不说也未必就能保留自己的位置。

这个情况不排除。另一方面,我发现练3D的确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除了苦练模拟器和实机,如何配置和调节好自己的模型也是很关键的,否则练很久进步也不大,从这方面来讲,懂行的或许觉得教起来也很麻烦,这毕竟涉及一些物理知识,说起来不那么容易被接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很多人都说只有死练,不过,细心之下再加上总结经验,就会找到窍门。我现在初步摸索到EXP的调节规 ...

想请问同好:练蛇滚同要样设EXP吗?谢谢,重前练吊机我都没有设EXP的,但是飞机就是很不稳定,和我们一起玩的一位,在没有设一切设置的情况下已吊起,好稳定的,所以问一下你和大家的心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同好:练蛇滚同要样设EXP吗?谢谢,重前练吊机我都没有设EXP的,但是飞机就是很不稳定,和我们一起 ...

这个一般要设的,前面说了,我觉得飞机越重应该通过调EXP提高其操纵敏感度,反之越轻越需要降低敏感度,因为这个EXP的正副值是厂家自己订的,所以我只能以敏感度来形容。目前我感觉1KG以内机型,EXP设置都是降低敏感度。凤凰里面的MAX 3D和YAK54等中大机型,我感觉EXP应提高敏感度。对于吊机,现在我练模拟器的级别提高了,似乎不怎么调EXP就能吊住模拟器中部分机型,但我还是建议先调好适合自己的EXP,等练熟了也许吊机就不怎么依赖EXP了。
此外,我才听高手讲解,意思是吊机所需EXP和其它3D特技所需EXP是有所矛盾的,如何取舍,折中也是个选择和讲究的过程。这位高手新买了一架110E级别的3D机,调不好,飞一些3D特技也不好飞。

网友:
吊机其实不难,首先要将飞机调试好,在无风或者室内要将飞机调的能脱控几秒钟,我的其中一架F3P机能脱控8秒以上,新手最好不要调成扭力滚,打舵要轻,飞机尽量不要晃动,练好正面吊后,轻轻打副翼转动飞机,背面吊。练熟练了,就可以扭力滚了,形成条件反射后,甚至飞机转,你也可以围着飞机逆向转动。

网友(2014-10-17):
只有苦练

网友(2015-01-10):
练着练着就会了

网友:
还是加紧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