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拆了,请看图。(改造不算成功,付DIY图传方法)

楼主(2014-09-14):
了最低端的普通版,有些后悔。还是应该买情怀板,待我一一道来。

上图看以看出,普通版只有一个接收模块,可以加个接收模块变双接收(某宝只要85块)
板子我研究过,原件一个都没有少.只要加个模块就可以了.
其中3001是将两个接收的视屏合成在一起的原件,具体可查阅贴片HX3001.

带DVR功能的,应该就是里面装了上图的模块.仔细测量了塑料壳里面的安装位置是跟模块的尺寸相匹配的.

至于接口,有待慢慢研究。应该就是电线直连吧.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买情怀板,再去买个接收模块就成了旗舰版.

最后一点就是,如果自己加DVR模块,希望显示器主板的固件都一样。

序章:
加接收头,变双接收头失败,原因在于系统固件。

加DVR算是成功吧.该模块就是鹰眼产的,但是显示器的固件原因,也不能很好的支持.

该模块有办法装在显示器里面:把视频信号接收模块到接主板的引脚剪断,信号先引入到DVR,dvr的视屏输出脚再接到主板的视屏输入脚(即剪断处)。这样的方法不好之处就是信号在通过DVR会有损失,图像不清晰。好处就是该DVR能osd,显示接收的内容同时能显示DVR的操纵菜单,还能回看录下的内容。因考虑到不愿画面太差,我没有剪断引脚,而是把信号引入模块不再输出。设置好模块开机即开始录。只要每次开机灯在闪就表示在录,也没必要回看,如果丢机了,把卡拿出来插手机上看。

顺便也研究了一下视屏接收模块。

网友:
预祝研制成功!

网友:
鹰眼锐视的接收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和比较干净的供电是分不开的!

网友:
显示器的固件不知道支持不 买了个普及 收到了试试

网友A:
HX3001是DC-DC升压芯片吧,不是整合视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3001是DC-DC升压芯片吧,不是整合视频信号的!

欧也不太理解是怎么个用法。反正两个接收模块的VEDIO输出都到了这个芯片。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gWvkU4RSsyaViqqO1n0wD3sERlVSQc4HpUoKAJZH9ypyCOSg9KkL8Ec0wZX0N9vP4wR9Ou1h_Px7N04GGqGTzvqaHlAv9yLOYJXJaCulK
PWM控制同步高效DC/DC 升压转换器

卫星接收机里面是不是也用了这玩意。一个母接收,挂几个卫星接收,要不怎么将接收到的信号同步在一起呢?

网友:
DC-DC不一定是升压 也可能是降压

网友:
前排顶帖论坛里就需要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3001是不是搞错了,把共供电搞成视频共了

网友:
来几张高清图看看

网友:
把主要功能芯片微距一下

网友:
你还忽略了很多 很多  只有等你开始做的时候 才会明白...........

网友B:
这个可以有,期待LZ接下来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期待LZ接下来的报告

这么多人顶我,压力好大啊。可能最终方案是买那种蓝色的小盒子录像。

网友:
快点等你信

网友:
有没有高手刷下旗舰版固件啊

网友C:
楼主可能弄错了,HX3001是微型DC-DC,不是进行两路视频合在一起的,还有,鹰眼里面两个接收机工作在同一个频点上吧,分频接收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调频几个脚可以与安装在板子上的图传接收连接在一起,至于其他的也就是一块单片机一个OSD芯片,用来控制与显示菜单,其他也就是DC-DC的一些东西了,倒是楼主可以把视频输出看看两路视频输出怎么连接在一起的,是不是有视频信号强度识别,如果有,就有可能两路视频输出是切换输出的,如果没有,就可能通过电容什么的两路直连。需要更详细的照片。至于DVR功能,任何淘宝上的模块都可以的,只是注意一下视频制式问题。如果楼主对这个真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手上没有这个屏,不过我是搞电子设计的这东西完全能帮到你,我不太喜欢他这种屏,太小,清晰度不够,我是用的ipad2屏,9.7寸,而且ipad的背光我想不说大家也肯定知道,只是要自己做外壳,如果有合适的外壳,做成鹰眼这样的双接收,菜单设置频点,带电压报警功能,都是小菜。那档次不是鹰眼能比的了。价格不到他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弄错了,HX3001是微型DC-DC,不是进行两路视频合在一起的,还有,鹰眼里面两个接收机工作在同一个 ...

“如果有,就有可能两路视频输出是切换输出的”我猜也是这个。两个视屏信号没法叠加,我才如果时间不一致就会有重影。前面提到的那个芯片,确实是有一个使能控制的引脚,所以我猜是切换。IPAD屏怎么驱动?

网友C:
ipda屏有专门的驱动板买,驱动板支持AV/VGI等输入,鹰眼的双输入我觉得是根据那边信号强用那边接收信号才是对的,两路一般不会同时使用,因为信号相位很难同步,如果不同步反而相互干扰了.楼主,你能看一下他里面用的OSD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一直想找片彩色OSD芯片,选型上一直没合适,能把鹰眼锐视板子上的每个大的IC芯片都告诉一下型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da屏有专门的驱动板买,驱动板支持AV/VGI等输入,鹰眼的双输入我觉得是根据那边信号强用那边接收信号才是对 ...

我看了一下之前拍的照片,视屏信号是通过dcdc就进了主芯片,芯片上面是空白的。没有留下型号。是不是这种所谓的双接受,并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这种双接收我估计是根据那边信号强度高,就切换到那路进行输出,这种是叫冗余设计,切换很简单,用个模拟切换开关就可以完成了.如果视频信号直接进了主控里面,那就没有单独的OSD了,是用的液晶驱动芯片直接做的菜单.

网友:
我也不知道买那款

网友D(2015-06-24):
请教下,试过这个版本的接入1.2G信号吗?是否可以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试过这个版本的接入1.2G信号吗?是否可以改造?

看看1.2g接受模块与5.8的接口定义是不是一样,一样就可以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1.2g接受模块与5.8的接口定义是不是一样,一样就可以换啦。

网友E:
lz你好 我最近想要给鹰眼做个视频输入 希望可以加个QQ详聊下 谢谢!
我的QQ11840615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好 我最近想要给鹰眼做个视频输入 希望可以加个QQ详聊下 谢谢!
我的QQ1184061550

我也还没整明白。也是半斤八两。我觉得应该:你看看视屏接收模块那里有个video定义的脚,把这个脚断开,再输入外接video信号。至于是否在外来信号与主板输入信号之间是都要接电容或者电阻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6-02-20):
楼主,大家寄予厚望,OSD什么的先放放了   把双接收搞起来喂

网友(2016-08-21):
鹰眼的接受模块在某宝怎么搜索?我的接收模块坏了想换

网友:
鹰眼的接收模块在某宝怎么搜索,我的换了想换

网友:
真想不明白,如果楼主可以想要功能强一点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个普通版出让给需要的人,再加一点钱习个情怀版,这不比更省钱更稳定吗?

网友(2018-08-31):
白排线是怎么拆的?

网友:
天线的那个排线是硬拔的吗?我拔不动,没敢动我的机器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视频开关,是软件搭配做到二选一的。上面的丝印应该是人为处理过了。
另外这个版本的,你加一个模块上去应该是不行,软件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觉得这款鹰眼锐视性价比超低,800多块的东西用这么低的分辨率显示屏!显示屏边框太大不美观!电池外置,集成度不够!重量也不够轻!

网友F:
我的旗舰版一边99,一边13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弄错了,HX3001是微型DC-DC,不是进行两路视频合在一起的,还有,鹰眼里面两个接收机工作在同一个 ...

话说能不能用鹰眼的板子换个分辨率更高的显示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