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定做了一个前置无刷云台,终于做好了

楼主(2014-09-14):
朋友定做了一个前置无刷云台,终于做好了
前置云台重量140G  非常轻啊..

网友A:
像飞越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飞越爆改……

网友B:
直接装在四轴前面吗。怎么装AV减震球?由果冻吗?

网友C:
请教:云台用遥控器能控制吗?

网友D:
为啥不吧狗放到左边啊 镜头还在机身中间

网友:
脚架更矮

网友E:
山狗侧面的按钮怎么按?貌似被俯仰电机挡的死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教:云台用遥控器能控制吗?

可以直接接在遥控接收的空余通道来控制云台的俯仰横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接在遥控接收的空余通道来控制云台的俯仰横滚

华科尔D10有两个旋钮通道不知道能否控制?谢谢。

网友:
漂亮,终于拍不到桨了。

网友G:
云台控制板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D10有两个旋钮通道不知道能否控制?谢谢。

只要遥控支持能把通道自定义到旋钮上就行,不行就只能刷遥控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在四轴前面吗。怎么装AV减震球?由果冻吗?

没有果冻  中心板上开孔装上AV球就可以  也可以用挂载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云台用遥控器能控制吗?

当然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吧狗放到左边啊 镜头还在机身中间

狗的输出在右边 这样装方便插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狗侧面的按钮怎么按?貌似被俯仰电机挡的死死的

设置好后就不需要在去按了  要设置可以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云台控制板用的什么牌子的?

定做的  非常小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