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是该用铂金30?乐天40?还是蜘蛛V2?

楼主(2014-09-14):
之前用的是朗宇V2216
电机
、好盈天行者20A电调,NAZA-V1飞控,X4、Y6模式都飞过,有爽飞的时候,也有几次莫名其妙的炸鸡。开始只想到飞控的问题。现在看来电调和电机匹配也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是不是天行者这样的电调适合用在固定翼不时候用在多轴上?考虑到后面打算上朗宇4108s电机,6S
电池
,准备新买些电调,现在就犹豫了,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因为各种电调都有人说出问题的,请教了,到底哪个比较可靠些?

网友A:
我选乐天

网友B:
这要看你米多少了
,还有烧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米多少了,还有烧的程度
如果贵的就好的话,那就好选择了,关键是匹配呀,请用过的赐教。

网友C:
乐天20A就够!

网友D:
乐天20A只能上4S啊,这个是最纠结的。最后买了个4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