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接收问题,求高手答吖...

楼主(2014-09-14):
中秋回家那时候还是好的,然后上来的时候把设备拆到了另外部机机上,用的中特威的30A甲壳虫电调,本想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的,机机接电源,接收机红灯亮
但是一开控,红灯就灭了~而且动油门是没有反应的

会不会是电调有问题了?还是我接收有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通道没接错的..第三个通道,有试过把其他三个通道接上,一接电开控 红灯就灭 而且所有舵机自动打到最大,一关控,红灯就亮,舵机自动回中....求解决吖...新人不懂这么高深的问题吖....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点.....
我犯二了~那个是倒数第3个通道~就是插在5通道上了~~~~
不过中特威的电调 真不好用吖~~先开机机的话,油门行程貌似都有差~每次都要先开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问题`

网友A:
重新对下频试试。

网友B:
接收指示灯正常

设置下油门行程吧!

油门最大----开控———听到滴滴几声————油门拉到最小

网友C:
有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指示灯正常

设置下油门行程吧!

呃....我傻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下频试试。

呃....我傻了~谢谢指点~

网友:
重新对频,遥控器也恢复出厂设置吧,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了~~~

呃....我傻了~谢谢指点~

网友D:
正常情况,遥控开机,接收机灭灯,遥控器关机,接收机亮灯,实在不行就重新对频率,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遥控开机,接收机灭灯,遥控器关机,接收机亮灯,实在不行就重新对频率,恢复出厂

本来我以为是控的问题的....一开始也太大意了~后面全面检查才发现 原来我插到倒数第三个通道了~就是正序的第五通道 难怪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以为是控的问题的....一开始也太大意了~后面全面检查才发现 原来我插到倒数第三个通道了~就是正序 ...

看你图片貌似新西达的电机,2212的型号?

网友:
我是在想,油门通道图上应该是左数右第三个的,你插在右边了 。。。

网友E:
有点像epp悍马之类的3d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以为是控的问题的....一开始也太大意了~后面全面检查才发现 原来我插到倒数第三个通道了~就是正序 ...

这也不能全怪你,现在国产的遥控器(包括接收机)越做越差,有的连最起码的标识都省略了。

网友F:
天7最大的问题就是显示电压与实际电压不符吧,遥控器多用用就熟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片貌似新西达的电机,2212的型号?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epp悍马之类的3d机

悍马有一架~这架是GEEBE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7最大的问题就是显示电压与实际电压不符吧,遥控器多用用就熟悉咯

我刚刚充完的4000毫安电池 不到一个小时就3.7报警了~晕倒 又不能设置报警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充完的4000毫安电池 不到一个小时就3.7报警了~晕倒 又不能设置报警电压~

需要自己改装

网友E:
吉比感觉怎么样?耐炸度?强度?自己手上有2006的一套电子设备 有2212一套电子设备,纠结到底入天翼f3p还是入悍马3d。。。。价格差不多。2206的f3p室外飞太轻了必须风小一点。悍马3d450g的起飞重量,炸机损失太大。。。以前玩kt3d机炸机2到3次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吉比感觉怎么样?耐炸度?强度?自己手上有2006的一套电子设备 有2212一套电子设备,纠结到底入天翼f3p还是 ...

还没飞呢 不过感觉比悍马好点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994   看看这个帖子吧,米锅介绍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