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怎么选

楼主(2014-09-14):
淘宝上看sj6000都有了,不知道哪种是真的。我不需要WIFI功能,只有画质好,能输出图传就行,应该怎么选。

网友:
就SJ4000就好了。。。有钱上狗3+

网友:
同问,山狗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A:
正宗山沟还是联咏方案4000,其他都是他厂货

网友:
都是山寨狗,哪个便宜买哪个,有钱了再买狗3!

网友B:
也想入一台 但是听说有山寨的 XB上太多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山狗

网友:
求高人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宗山沟还是联咏方案4000,其他都是他厂货

但从介绍看来,好像内部的镜头,系统都是一样的?
也不知到底那家才是真的?

网友:
同一厂家,不同经销商也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入一台 但是听说有山寨的 XB上太多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山狗

山狗山狗,本来就是山寨Go Pro,哪有正宗的山狗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从介绍看来,好像内部的镜头,系统都是一样的?
也不知到底那家才是真的?

虽然商家都说自己的是正宗的,是联咏96650的,其实差别很大,据我所知,里面也混杂着AIT,A one等其他低质方案芯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商家都说自己的是正宗的,是联咏96650的,其实差别很大,据我所知,里面也混杂着AIT,A one等其他低 ...

有没有方案的确定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方案的确定方法?

一般mov格式的是,avi和mp4格式的肯定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mov格式的是,avi和mp4格式的肯定不是。

这个只能回头看看再说了~~~一般都是MO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回头看看再说了~~~一般都是MOV吧?

大部分sj4000是,那些所谓的sj5000,6000,2寸屏的,没有一个是。

网友:
虽然木有所谓的正宗山狗,但是总有一些可靠的品牌和型号值得推荐的吧

网友:
2寸屏的是山山狗WIFI山狗,正宗的也是1.5屏,与没WIFI一个模样,名称是SJ4000 WIFI,那些5000 6000都是山山狗,去看看老外比较便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从介绍看来,好像内部的镜头,系统都是一样的?
也不知到底那家才是真的?

不一定一样,那些5000.6000都不是联咏方案,都是AIT或其他廉价方案。只有4000是96650,4000wifi版是966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一样,那些5000.6000都不是联咏方案,都是AIT或其他廉价方案。只有4000是96650,4000wifi版是96655
...

又學會了 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