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菜鸟一枚,请教一下450电池问题

楼主(2014-09-14):
我的450现在用的是3s25c2200电池。想问一下,我还可以用别的电池吗?比如30C,或者毫安大一些的!是根据我电调的符数吗?还是怎样?

网友A:
C大点没关系。。。毫安数就不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大点没关系。。。毫安数就不要改了

那我用6S的也可以吗?

网友B:
C数大可以的,毫安大了主要是重量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用6S的也可以吗?

3S和6S不可直接替代,电机电调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和6S不可直接替代,电机电调都是不一样的。

哦,明白了,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大可以的,毫安大了主要是重量大了。

哦,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C数高 更暴力  3S和6S的电调电机不一样。 我使用2600毫安的比2000毫安的飞行时间长2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数高 更暴力  3S和6S的电调电机不一样。 我使用2600毫安的比2000毫安的飞行时间长2分钟左右。

哦,那我还有个问题,我用充电版集体充电的时候,每块电池电压都不一样,那一起充电的时候会不会有的电池过充,有的电池没冲满呢?我是b6充电器

网友:
我用的3S都是2600的,有25C和45C的各几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还有个问题,我用充电版集体充电的时候,每块电池电压都不一样,那一起充电的时候会不会有的电池 ...

听说用B6最好不要用充电板,那个电源太小了,我试过一次充电板,用5A,适配器烧了,后来重买了一个它原装的4A的,之后都是只充一块了。

网友:
3S 25C稍微小了一点

网友E:
2200容易合适了。不要追求时间长多少。要想多练,还是模拟器最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用B6最好不要用充电板,那个电源太小了,我试过一次充电板,用5A,适配器烧了,后来重买了一个它原装 ...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0容易合适了。不要追求时间长多少。要想多练,还是模拟器最划算。

关键模拟器没感觉!

网友:
那你要练出来估计要费很多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