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监视用手机华为mt1-o6,可以用不?大师们请指教。

楼主(2014-09-14):
想入手Phantom 2 Vision+,监视用手机华为mt1-o6,可以用不?大师们请指教。

网友:
android 4.0以上

楼主:
谢谢!如果两部手机同时用来监视,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两部手机同时用来监视,可行不?

可以吧 就是手机接WIFI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 就是手机接WIFI信号

好像1部手机连了以后APP 后另一部手机APP连不上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1部手机连了以后APP 后另一部手机APP连不上去了吧

不知道诶 没玩过

楼主:
等我试试,有结果了与大家分享。

楼主:
S800炸了,定不了高,下降速度又特快,控制不了。到地去了两个桨。唉!!!
只能买个小精灵玩玩了

网友C:
中继只能绑定一个地面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继只能绑定一个地面端的

可以用两个中继来绑定两个地面端吗?请指教。

网友:
只能一个绑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