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FLY8X 的2.4G模块是多大功率?

楼主(2014-09-14):
WFLY8X原装带 的2.4G模块是多大功率?想做个参考。如果需要,用什么放大器好呢?求大神推荐!

网友A:
一般遥控器原装功率不会超过200MW很多是100-150MW。如果要用功率放大器,一般用3W,但是2.4G属于高频即使用功放距离也很有限。很容易被遮挡

网友:
去买个2W的增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遥控器原装功率不会超过200MW很多是100-150MW。如果要用功率放大器,一般用3W,但是2.4G属于高频即使用 ...

这个功率,一般能有多远距离?

网友:
800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