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通电前必须装上相机?

楼主(2014-09-14):
刚买回的STELLA云台,看了下说明书,第2条说 云台通电前,必需装上相机,否则会使云台无法工作甚至损坏
请问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   我现在还没买相机呢~

网友A:
这是废话 ,你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废话 ,你懂嘛?

能好好说话么

网友B:
必须上相机,否者云台直接是歪的,电机卡死烧掉。上了相机云台马上就能平衡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上相机,否者云台直接是歪的,电机卡死烧掉。上了相机云台马上就能平衡重心。

有道理! 那如果通电时我让人扶着云台,保持基本水平的姿态,会不会就没问题了

网友C:
1\通电前先装上狗,否则烧电机
2\狗尽量用原装电池,否则不平衡
3\通电时不能移动云台,否则自检不过
4\供电不能用图传输出,否则云台出错

网友:
云台对重心很敏感的,不上狗通电是烧电机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通电前先装上狗,否则烧电机
2\狗尽量用原装电池,否则不平衡
3\通电时不能移动云台,否则自检不过

谢谢答复~因为我可能不用GOPRO 而是用别的相机。在没有相机的情况下,我用手把云台维持在平衡点的姿态,然后通电。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因为我可能不用GOPRO 而是用别的相机。在没有相机的情况下,我用手把云台维持在平衡点的姿态, ...

别折腾 ~一步到位 GOPRO3+

网友:
Xa的歪头现象会烦死你

网友:
为什么不解释  只要配重合似就可以、写说明书人够他X懒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