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怎么对码啊。。。。求解。。。。。。。

楼主(2014-09-14):
如题。。。。。。。。求说清楚。。。。。。谢谢大神。。。吾乃刚入魔。。

网友A:
看说明书呀,先吧对吗插头插入接收机对码插孔,开接收机电源---蓝灯闪,开发射机在系统菜单里找对吗项,设置。

网友A:
可能叫“绑定”

网友B:
6通道以下不需要插对码跳线,831b带了一个对码跳线。说明书写了。你看看。

网友C:
官网上有。你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