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零度WIFI模块加装2.4G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4-09-14):
OSD线太多,觉得太乱了,想在WIFI模块上加装2W的迷你功放,将功放放置在脚架上,不知道功放是否会对遥控器和GPS造成干扰,求指教或者零度技术帮我解惑,谢谢了,啥时候飞控内部集成OSD或者配套OSD多少好?线走清爽点,这么多线,看着都烦了,哎

网友:
wifi是2.4ghz的频率
遥控器也是2.4ghz的频率

就当2个中国人在说同样的话。那你会听那个人。讲呢。

网友:
2w似乎太大了吧,wifi和遥控器都是2.4g,wifi信号太强难保不影响遥控器。还是加900M的电台吧。osd暂时不会有太大改变吧

网友:
泡泡不是有APM电台改零度电台么,

网友A:
肯定不行,太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太不安全了

是钓爷吧?谢谢提醒,已经取消念头了,老老实实的OSD吧,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钓爷吧?谢谢提醒,已经取消念头了,老老实实的OSD吧,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

哦哦,居然知道钓爷的马甲,飞机上大功率的发射设备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