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电阻的d7e,射频功率设置为多少合适

楼主(2014-09-14):
如题,短接电阻的d7e,射频功率设置为多少合适

网友A:
看你飞多大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飞多大的飞机

轴距700六轴,距离越远越好150mw应该不会烧坏吧

网友B:
增加这点点“可怜”功率有何用?增加整机功耗、射频功放发热,器件提前老化,只要下一点点功夫,增加一下收、发端的天线效率,遥控距离可以大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这点点“可怜”功率有何用?增加整机功耗、射频功放发热,器件提前老化,只要下一点点功夫,增加一下收 ...

该如何操作,求赐教

网友:
真不建议把电路短接,如果短接效果更高,厂家为何要多加个元件啊。短接后或许会劣化性能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加这点点“可怜”功率有何用?增加整机功耗、射频功放发热,器件提前老化,只要下一点点功夫,增加一下收 ...

150mw不会烧坏我一直用。飞固定翼。在遠也没失控过,接受机jr721

网友:
150   没问题    用华科尔接收   固定翼穿云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如何操作,求赐教

通讯距离的设计和技术分析都是用分贝(db)做单位,(详细的介绍参见相关资料,这里不做介绍)。大伙记住结论:对功率而言,每3db,增加 一倍。如:原发射功率是100MW,增加3db,即200MW,如果是衰减3db(-3db),就是50MW。你计算一下,假如你的发射机原来的输出功率是100MW,现在增加到150MW,看起来是增加了不少,可换算成db是多少?我们换一种思路,增加天线的增益,把原来的3dbi天线换成5dbi,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把接收机天线也换了,那么系统增益提高了4db。再者,发射机的工作效率很低,不超过30%,你把发射功率增加了,耗电大幅度增加,发热急剧上升,电子元器件对高温非常的敏感,就说我们的电脑主板,70°C左右,正常工作时间大于5000小时,40°C时是大于50W小时,要不要爱惜你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0mw不会烧坏我一直用。飞固定翼。在遠也没失控过,接受机jr721

遥控系统,稳定放在第一位,加大功率造成发热加剧,夏天时候,功放可能不能稳定的工作(我们的业余射频产品,锁相环正常工作温度小于40°C);再者,可能加快了设备的老化。

网友:
总是选你可以选的最大功率,因为往小选的话你不可能知道到底小到多少还能在各种情况下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系统,稳定放在第一位,加大功率造成发热加剧,夏天时候,功放可能不能稳定的工作(我们的业余射频产 ...

谢谢提醒

网友:
刚到的D7E也被我改了,短接了,电流在170ma了,还达不到最高功率

网友:
发热也试了下,好像问题不大,不过这天气温度没有夏天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