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出外场一般带几块电池?

楼主(2014-09-14):
请问大家出外场固定翼一般带几块电池

网友:
一般十几块电池吧

网友:
有的都带去,20左右,再加外场充电器。朋友还有发电机

网友:
4~6块电池,未来打算增购外场电源。

网友A:
有外场电源和大功率***充电器,每组电池只带2个(组)。

网友:
8组3S 2200飞小机,3组6S 5000飞大机,外加一个4S 50000的铁锂电池包做外场电源,飞完立刻充……

网友B:
4块电池+外场充电套。半天,飞到手软!!!

网友:
4块,刚飞丢一块,还剩3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外场电源和大功率***充电器,每组电池只带2个(组)。

请教河马大神,你用的什么充电器?两块电池,换一块电满打满算5分钟,5分钟冲好另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块电池+外场充电套。半天,飞到手软!!!

外场充电套是什么配置?求教

楼主:
外场平衡充接汽车点烟器应该没问题吧?轿车电瓶一般是12V/60AH.

网友:
我目前用某牌子双路30A加A6,完全能满足120涵道12S电压的飞行诉求。
如果是不间断飞行的弓虽人,买大功率充电器的同时备个并充板吧,基本可以飞到你想吐!

网友:
沒30不出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场充电套是什么配置?求教

308+8S50A的磷酸铁锂子电池组!

网友:
看来入模得有钱啊!

网友:
最多2块,飞完走人

网友:
带个电包把

楼主:
12V60Ah的电瓶足够爽一天了吧。30斤,300元。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懂得呵呵

网友E:
我外场只带三块动力电池

网友F:
6块3s,6块4s,可以玩一上午,还玩得比较辛苦。

网友G:
一般是一个人六块左右!直接用汽车电瓶充电!

网友E:
从来不用汽车电瓶给模型电池充电。。。我用三零八一台加30A8S铁锂飞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