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白板ME-109分享!

楼主(2014-09-14):
老是在下雨和朋友一起买了飞机玩玩!白板机价格还是不错的!
他买的喷火!我买的梅109!
配置:1:好盈40A带UBEC电调
        2:朗宇2216 1400KV 电机
        3:8060慢速浆*3 8060高效率浆*3
        4:天地飞6二代
        5:银燕08二代舵机*3  升降*1 方向*1 副翼*1
        6:1500MAH 25C 3S 电。开箱图
上图:
喷火

副翼

副翼加强

喷火副翼加强

机翼对比

假组

假组2

开始喷漆

喷漆

喷漆2

喷漆好了

加强电机座

电机,浆

喷漆后贴纸,假组

贴纸2

贴纸3

空机重200G

二次喷漆

等待拆挡纸

喷漆完成

侧视

完工

等改天天气晴了,首飞上视频!

后视

后视

网友:
电机座还是换了吧,电机也没必要这么大的,最多就2212,我买过109,难飞的一逼

网友:
用什么喷漆,不会腐蚀机体吗

网友:
有俩问题 请教
第一 这么大的机身才200克空机??? 严重怀疑 因为好小子 空机都有250克

第二 喷的好漂亮  什么喷漆》泡沫不会融化?

楼主:
自动喷漆 中性

网友:
ME-109是难飞的机型哦!很容易进入失速螺旋,飞行时速度要快,并尽量避免打方向舵,配置方面电机用2212 1000-1400Kv,电调用30A已经足够,配置太高了只是增加了重量而已,对飞行性能反而会造成不利影响

网友:
电机大了会产生反扭,更不好飞

网友:
只飞过零战 2217 KV1250,用以压重心 效率比2212好,电池反而可以小点

网友:
这鸡鸡相当的难飞,我飞5次就嗝屁了

网友:
白板机要想飞好,调试是个技术活。木棍电机座建议还是不要用了,换个别的方式,否则拿几个大顶就要松动了

网友:
加油朋 ,继续折腾,早日爽飞。

网友:
109没飞过,喷火比较贼。不太好飞。但论坛上又有朋友说很好飞。但95元中,3A 零战 AT6 海盗 p47都非常好飞。

网友:
白板109,你的电池轻了,我用2200的电池还要在机头配重。木棍电机座去掉,改用十字的,原因楼上的已说了。我就是109入的门,炸了三架才飞出来,确实这个机难飞。不过你飞好了这个机子,其他机子就很容易了。

网友:
同是二战德机FW190就好飞得多

网友:
飞了再说

网友:
109确实难飞。但是比零战就好飞

网友:
不是不好飞  要看技术好不好 和配置合不合理。

网友:
呵呵 这飞机应该比较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