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为的APM mini OSD刷bootloader的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14-09-14):
泡泡老师用arduino软件的刷miniOSD的方法堪称经典,但是也不完全是万能的,比如我,arduino软件无法识别我买的这种USBASP的接头,每次都是提示找不到USBasp驱动,我摸索了一天终于发现一个我自认为百分百能刷成功的方法,其中大量的要参考泡泡老师的经验。
一、软件准备:
1、arduino1.0.5,要从这个软件中提取bootloader程序,bootloader文件存放路径如图

2、progisp1.72,我目前发现只有这个版本的有ATmega328p的芯片可以选择

二、硬件准备:
1、USBasp下载器一个
2、10P转6P的转接头一个,具体的做法和如何使用请参考泡泡老师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2269985
三、刷bootloader步骤:
1、打开progisp程序如下图依次进行1,2,3,4步骤,但是进行第三步骤选择熔丝位时请看我后面的说明

步骤3配置熔丝位请看下图,直接在下面用英文半角输入低位值FF,高位值DA,扩展位值5,加密值F,
之后记得点击写入,

步骤4调入的flush就是上文中提到的bootloader文件
烧写完成之后就大功告成了。

提示:
1、烧写成功之后第一次用FTDI232连接miniOSD的时候仍然会提示EEProm is dataout之类的提示,但是点击确认之后再次连接就没有问题了。

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复杂,但是其中过程让人心酸,因为本人没有一点单片机的常识,所以根本不知道从arduino中该提取那个有用的bootloader文件,甚至不知道arduino中有bootloader文件存在;
另外什么熔丝位之类名词的更是一头雾水,只能跟名侦探柯南一样,从ATmega328P的芯片下手,抽丝剥茧。无论如何,最终还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心里满满的成就感,连夜把方法制作出来
供大家分享,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能用到

网友:
同样看不懂

网友:
还没行进到如此地步,只能感觉无比的强大

网友:
好贴,收藏了,顶LZ的钻研精神!

网友A:
同是编程小白需以解决,还是要顶褛主,arduino提取的bootloader很全,arduino也是多功能的软件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编程小白需以解决,还是要顶褛主,arduino提取的bootloader很全,arduino也是多功能的软件{:1_45: ...

主要是arduino挑下载线,很容易碰到下载线不识别的情况,用arduino刷当然是最简单的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前两天也是折腾,不过没刷出来,楼主你整出来了,给你赞一个。

网友(2015-02-02):
这个必须要大大的赞一个啊,解决了我大半年的心结啊!!!

网友:
梦里寻他千百度.............................,困扰我的问题,终于有解决的方法了。谢谢LZ

网友(2015-08-15):
谢谢楼主,真是一人心血,大家受用,赞!!!!!!

网友(2015-11-16):
感谢分享。只不过我的usbasp固件过低。。。。不能刷bootloader,只能先刷usbasp,再刷minimosd。很痛苦

网友:
我也觉得arduino提取的bootloader很好,不用担心熔丝位错误把板搞费了

网友B(2016-04-15):
楼主的方法我这里没有用,依然是不行,用USBASP方式都能刷入固件,就是bootloader也能刷进去,就是那个连不上,fail to talk,这样配置不了OSD,连上图传都可以显示让我update 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我这里没有用,依然是不行,用USBASP方式都能刷入固件,就是bootloader也能刷进去,就是那个连不 ...

ftdi的模块有时候需要连六根线才能连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经检验我的atmega328p芯片烧了,而且就烧了串口的脚,换了一个328p主控立马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