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固定翼模式怎么设置油门锁?!

楼主(2014-09-14):
JR XG8固定翼模式怎么设置油门锁?!

网友:
同问! 说明写的太含糊,没看明白!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哥们,我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944&highlight=XG8%2B% ...

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哥们,我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944&highlight=XG8%2B% ...

太太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