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的433发射和1.2g 2.4g 5.8g谁的干扰最小?

楼主(2014-09-14):
我飞机上有一块433的发射模块是1w的现在纠结图传用什么的了。还有对gps是否干扰?飞行距离大概在5-10KM

网友:
帮顶!!!!!我的回复为什么又必须要五个字以上????

网友:
必须要五个字以上

网友:
433+2.4G绝配嘛~

网友:
理论上都不会干扰

网友A:
剑侠433 可以改功率大小的,可以改为 200mw,图传用1.2G或者2.4G 都可以的,1.2g和433稍微隔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是非凡433加100多元一套2.4G模块,13公里没失控,也没有任何干扰,

楼主:
2.4g多大的图传?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非凡433加100多元一套2.4G模块,13公里没失控,也没有任何干扰,

什么2.4g的图传这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剑侠433 可以改功率大小的,可以改为 200mw,图传用1.2G或者2.4G 都可以的,1.2g和433稍微隔开点就可以了

200mw的传输距离有好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2.4g的图传这么给力?

就是某宝上108元收发一套的2.4G1W图传,自己去搜。

网友:
剑侠的电台牛逼!顶一个!

网友:
鍥哄畾缈兼渶濂界敤1.2G

网友:
鍥哄畾缈兼渶濂界敤1.2G锛

网友(2015-01-11):
看功率,如果同功率应该是5.8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