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请关注一下,图传问题!

楼主(2014-09-15):
机子装好,试飞了之后,动力系统没有问题,但是图传有问题,屏幕上只能看到osd传回来的信息,至于gopro传回来的图像显示不了,已经把接线等等有问题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还是显示不了gopro图像,至于云台可以自稳gopro,把gopro卸下来后插电脑可以看到拍的片,就是在飞的时候不能显示gopro画面,只能显示osd信息,到底是什么回事,求请教?????

网友A:
你那个集线板上有个开关试试拨动一下,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交叉比对
有osd显示没图像
那就直接狗输出给图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叉比对
有osd显示没图像
那就直接狗输出给图传看看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你这图传也不是DJI的图传吧,只能帮顶了,没用过这图传

网友:
LZ的机机配置和我差不多 就是图传不一样

网友:
不要HUB  直接焊接试试, 还可以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集线板上有个开关试试拨动一下,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是吗!!我看不到有开关,具体在那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我看不到有开关,具体在那个位置?

你这眼神太差了,8p黑色线下面就是呀

网友:
述我直言關DJI啥事....
這不是DJI的圖傳
有OSD訊號因該就不是圖傳問題?
檢查下狗三到 MINI IOSD訊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眼神太差了,8p黑色线下面就是呀

我看错地方了,我试试看,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错地方了,我试试看,感谢你的分享!

麻烦回复下进展

网友:
图传线没连错吧

网友:
路过学学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