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无刷电机对电压的需求

楼主(2014-09-15):
前几天买了乐天40A,已经换好,无刷还是原来的FSD2835 1380KV,还在用原来的3S锂电,前天做了条理电串联线,打算把两块3S串成6S用,电调肯定支持的,但轮到
电机
就打鼓了,查资料这电机只有3S的拉力以及能效数据,我甚至不知道他能不能上4S,更别说6S了,我想问下,这个电机是否像电调一样对电压有限制?

网友A:
1380kv@@
kv这么高的电机
你打算用几寸桨?
5寸还是6寸
加电压
通常就是换小桨
不超电机功率就没事
不过效率肯定打折

网友B:
3S和6S的电机不一样的。

网友C:
以前看到一篇帖子说过,无刷电机对电压在求其实不严。只要不超过漆包线间的绝缘限止电压就好,这个一般都好高了。
但对电流限止很严,电流大了,发热重,一定会挂 ,所以如果 你加大 电压,一定要减小桨,控制电流不能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这样效率问题,你自行考虑值不值。
一般电机 参数上没给出更高电压带更小桨的参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觉得效率太低没意义了。

网友D:
还是按照电机参数来用吧。

网友E:
3S的电机上6S电可以试一下,但是效率会很低。
如果电调能设置,把启动力矩改到最小,再一点点加大到能转起来即可。

网友F:
温馨建议楼主:可以先去看一下:布拉格之春的精华帖《(原创)让你真正了解手里的无刷电机----无刷电机基础知识》,俺昨日刚学习并收藏了,以备不时之需要,相信对你同样有帮助
不要谢我哦
去谢谢“布拉格之春”吧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4808&extra=
我看的也就是楼上说的那篇帖子。我再勤快点,把地址都 帖 出来 。

网友G:
1.3K多KV上6S?这是要多小的桨才行啊!

网友H:
只对电流有限制,电压按kv算出转速,带得动桨就可以了。理论上桨太大可以加减速齿轮,但是实际上意义不大。

网友I:
新人求积分呀,发帖都不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发帖,本人的APC10寸桨真不想换,看来还是换电机吧,3508估计可以,原来的2835飞3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