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败】F22制作简化方案宣告失败,顺便求遥控及电池选择方案

楼主(2014-09-15):
最近飞KT F22,人很懒,又没有很多时间,由于很多东西需要测试,需要制作很多架F22,就想在制作上偷点懒,简化一下
板子是90-60的板子,65的飞机,为了省事减了点翼展,直接60翼展,想着去掉了底板,及下面的两条加强边条,直接用两根碳纤杆代替,想把机头竖着的部分也精简了,但怕设备放上面重心不稳,还是加上竖条放设备,头部的竖条不切插口了,直接一条直,热熔胶沾上,还算牢固
舵机怕刮,加了两条保护条,接收也是,搞了一圈下来,发现并没精简什么程序,一称,可能是加了两个方向舵机,不加电池已经260克了,比图纸版本重了几乎50克,彻底宣告失败,发出这个失败作品,大家引以为戒...

顺便【吐槽】下那个说F22开方向舵不会翻滚的家伙,鄙视你一下,信了你的,现在方向舵几乎没用,转弯的时候各种翻滚,根据油门大小还随机左右翻,几乎无法有效控制,低空还特容易炸鸡,还好我机头埋了根碳杆...

顺便【请教】下前辈们,如果要玩外倾角的方向舵,混控可以么?我现在主玩KT后推机,想混控外倾方向舵+襟翼,家里有FPV设备和ARKBIRD+天行者,四轴+NAZA,兴趣来了会玩一下,当时为了省钱直接天六改三段开关+433解决了,但越来越觉得这控没搞头了,想升级控,请前辈推荐一款适合的

顺便【请教】下大侠们,现在玩KT用的是酷点的1100MAH,80克,满打满算冲进去700多MAH,但由于轻,推重比可以过2,玩动作各种爽;  格氏的1000MAH,可以进去900多MAH,但又100克,飞的过程明显感觉要重一些,动作有些不那么爽,纠结了,马上要大批量采购电池了,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我也有飞这个,但没装方向,

网友A:
这个我有大的,翼展1米1的,自己做的。

网友:
哈哈,方向舵不靠谱啊

网友:
这才是好经验,多谢楼主。下次自己动手之前就要好好计划了

网友:
有方向舵能侧飞

网友B:
1米翼用多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翼用多大电机

我的经验,多大翼展就用多大的桨,一米用1045 或 1047都可以,不过小点的好控制些,9寸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经验,多大翼展就用多大的桨,一米用1045 或 1047都可以,不过小点的好控制些,9寸不错

用2212电机?腰推1047也很,
我的f22最大只能装6寸,没位置了

网友C:
话说这种腰推尾推战斗机类型的方向舵效果意义不大,有时候反而碍事,只要动力够三角翼混控完全能做到灵活,如果想更灵活可以开副翼。一般常用的配置2212级别的电机,1300~2200的电池通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种腰推尾推战斗机类型的方向舵效果意义不大,有时候反而碍事,只要动力够三角翼混控完全能做到灵活, ...

主要是三角翼混控的普通动作玩腻了,一些动作要方向舵配合才能做出来,只好开方向了,至于电池,当然是越轻越好,个人感觉推重比过2才玩的爽,目前只有80克的100MAH电池可以达到要求,像花牌的1350电池,有117克,简直没法玩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大的,翼展1米1的,自己做的。

1米的门板机。鉴定完毕!

网友:
翼展1米1, 长1米6的KT板机F22,重5斤多,桨是12*8,电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645703797用的这个,真TMT的贵,电池4S 5000.

网友D:
f22板机 我飞了4/50架了,图纸现在定型了,需要联系我。。。

网友B:
我这个无头刚改了方向舵看看如何,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无头刚改了方向舵看看如何,吊机

不知道这样打方向舵会不会翻转? 以前330的都是方向舵延生到了机身下面,所以力量很平均,这个都在飞机上面,会滚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打方向舵会不会翻转? 以前330的都是方向舵延生到了机身下面,所以力量很平均,这个都在飞机上 ...

看看吧,要是不好用就不打方向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D:
f22板机 我飞了4/50架了,图纸现在定型了,需要联系我。。。

QQ 176415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