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新到手的vision+第二次就无法起飞,遇上一个离奇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4-09-15):
全新vision+试飞OK,第二次充满电想要再飞,左后桨旋转缓慢,加油门直接侧翻。
具体症状如下:
1.其余3个电机正常,左后电机空载也正常,装上桨怠速就旋转缓慢,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还会停转,加油门速度不增加。
2.每次上电怠速偶尔会外转子上升半厘米左右,马上回落。检查过卡簧正常,电机用手也没发现晃动,拎不起来。
3.带桨转动时两个尾灯不一致,一个正常红绿闪烁,有故障电机处尾灯红绿闪烁中夹杂急促黄灯。

没有改动过螺丝等,没有安装保护圈。

小白恳请各位大神帮助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您好,飞机的电调问题,可联系售后免费更换。请拨打4007000303转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飞机的电调问题,可联系售后免费更换。请拨打4007000303转1

售后神速啊!马上联系!

网友B:
与我的情况一样,最后是返厂解决的。但去的运费还是自己出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返厂检测后说是电调技术缺陷!DJI自己问题却让消费者买单!是在不厚道

网友:
运费一人一半!太不合理了!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是装保护桨罗螺丝没注意长短导致的。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操作失误

网友B: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是装保护桨罗螺丝没注意长短导致的。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操作失误

明显电调问题
螺丝过长不会是种情况

网友D:
请看机头右侧桨叶
给楼主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与我的情况一样,最后是返厂解决的。但去的运费还是自己出的。

你的好像比我还严重 没听到摩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好像比我还严重 没听到摩擦声

最后是返主厂解决的。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机用手拨动起来感觉比其它的紧,飞一个电下来比其它电机明显温度高些。不知道这样长期飞下来有没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飞机的电调问题,可联系售后免费更换。请拨打4007000303转1

技术5你好,上次我的P2V+ 返厂回来后可以飞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机用手拨动起来感觉比其它的紧,飞一个电下来比其它电机明显温度高些。不知道这样长期飞下来有没有危险?

网友:
電調問題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我的是左后桨,就是那声音,貌似转速比你还慢,还会停顿。除此之外,每次上电然后怠速时有一定概率,我的电机外转子还会向上窜一下!这个就想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机头右侧桨叶
给楼主参考下

我的也有哒哒哒的声音,还会停顿。。

网友:
最近出现这个情况的还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子!我的是左后桨,就是那声音,貌似转速比你还慢,还会停顿。除此之外,每次上电然后怠速时有一 ...

应该不是外转子向上串,是桨回松后又紧上去。看似转子向上串,我的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看机头右侧桨叶
给楼主参考下

你桨贴了DJI标签,桨平衡被打破,你飞机震动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外转子向上串,是桨回松后又紧上去。看似转子向上串,我的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试了几十次,出现了一次是转速正常了,但是还是发现桨上浮了一下,回落,转速又不正常了。
你那时候大疆回复是电调固件缺陷吗?我的那边刚签收还没联系我。反正心里有阴影了,这玩意,半空中来这么一下就乐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桨贴了DJI标签,桨平衡被打破,你飞机震动会大很多。

只是为了显示问题才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十次,出现了一次是转速正常了,但是还是发现桨上浮了一下,回落,转速又不正常了。
你那时候大疆 ...

下降时如果遇到较强的侧风会出现在这种情况的 ,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返厂联系升级电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几十次,出现了一次是转速正常了,但是还是发现桨上浮了一下,回落,转速又不正常了。
你那时候大疆 ...

技术回复是电调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回复是电调固件问题。

发回去签收了,不知道多久能有回音。。

网友:
很危险啊,还好是在起飞前,如果是飞行中碰到这种情况,不是直接杯具了么?

网友F:
唉很闹心,大疆再怎么出新产品,一线生产质量跟不上还是跟竞争对手比不过~~~~~~希望大疆狠抓啊,况且目前我们这些粉希望大疆厚道点召回全部检修或者折旧换新,不然这问题那问题你们也处理不完,也有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现隐患导致返修后再次出问题,在此发发牢骚,希望更新同时别忘了有我们这些人再替你们默默的宣传你们的企业精神~,技术创新了售后也要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很闹心,大疆再怎么出新产品,一线生产质量跟不上还是跟竞争对手比不过~~~~~~希望大疆狠抓啊,况且目前我 ...

嗯,的确是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