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遥控操作方案

楼主(2014-09-15):
因为以前是玩直升机的,所以在入手多轴后按照以前的操作方式设置遥控!昨天在帮一个朋友调试飞控参数的时候,他说我的设置是错的,然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下大疆精灵2的操控方式,如图。

认为真是自己弄错了,在没通过多方认证的前提下,将飞控的接线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直升机操作方式,改成了现在大疆的操作方式,结果飞的时候险炸,实在不习惯,请教各位模友,你们的遥控如何设置,是哪种操作方案。

大疆精灵

大疆精灵

大疆精灵

大疆精灵

网友A:
我的操作方式和你玩直机的一样...

网友:
左手34,右手12

网友A:
估计你只是不习惯定高模式起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操作方式和你玩直机的一样...

是的呢,我始初也是这样设置的。。。后来换个方式,差点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只是不习惯定高模式起飞吧

我习惯以前的操作方式呢,我也是日本手的,机头转向从左手换到右手,特别不习惯

楼主:
兄弟,34和12分别是什么啊?
是右手油门吗。。。

网友B:
不管是日本/美国手,直机/多轴/固定翼操作都是一样的,楼主好像是被误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我始初也是这样设置的。。。后来换个方式,差点炸了。。。

我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日本/美国手,直机/多轴/固定翼操作都是一样的,楼主好像是被误导了吧。。。

兄弟,你仔细看看图片啊,和美国手和日本手没关系啊!是转向和侧飞两个调整了。我们正常操作的都是我上图的直升机,但是大疆的操作确实和我们直机操作不一样。
手里有大疆精灵的兄弟,应该知道这个吧。

网友:
我玩的多轴遥控器设置跟你直机一样的设置,是日本手。用的是大疆产品wkm飞控

网友:
只要自己操作习惯就好,不一定要跟随别人的模式

网友C:
不是左右手油门问题、是设置的时候遥控器选择的模式是固定翼模式
不是直升机模式、不过用直升机模式也可以
只是油门和襟翼的混控用不上
设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操控习惯来设置的

我的是左手油门、1是前进后退2是左右侧飞
                        3是上升下降4是左右旋转
也可以随便换、只要自己操作习惯就好了

网友D:
图上是标准的美国手呀,楼主是不是理解出了差错?

油门摇杆对应直机的螺距。
偏航杆对应方向。
俯仰杆对应升降。
横滚杆对应副翼。

网友E:
这个完全是个人习惯问题,无所谓固定翼与直升机。其实,多轴飞行器由于有了自己的聪明大脑-飞控,是对遥控器混空功能要求最低的一类模型了,只要通道数够了,性能稳定就好。至于所谓的模式,完全看个人偏好,就好像有人用左手油门,有人用右手油门一样,不存在对错。以前我也改过把“方向舵”的通道改装成一个旋钮放到右手油门的摇杆上,但是不习惯啊,后来用飞行摇杆也试过,还是不习惯。所以这个事情,只要自己习惯就好了,无所谓对与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左右手油门问题、是设置的时候遥控器选择的模式是固定翼模式
不是直升机模式、不过用直升机模式也可以 ...

好的,谢谢兄弟,了解!我是在想大疆的产品出厂都是调试好的,如果我们的操作方式和大疆不一样,是否也能进行调试适应新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完全是个人习惯问题,无所谓固定翼与直升机。其实,多轴飞行器由于有了自己的聪明大脑-飞控,是对 ...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F:
无论左右手,遥控用固定翼模式,通道设置正确后,应该与直机操控时一样的!

网友:
这个设置完全和我的左手油门一样,没感觉有什么区别。。。飞固定翼的。。。也许你的手法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左右手,遥控用固定翼模式,通道设置正确后,应该与直机操控时一样的!

好的,谢谢兄弟,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上是标准的美国手呀,楼主是不是理解出了差错?

油门摇杆对应直机的螺距。

谢谢兄弟啊,您说的没错,我想了解下,我是油门和副翼在右手上(也就是大疆所说的油门和横滚在右手上,俯仰和偏航在左手上),不论是左油门还是右油门,大疆的设置不是这样呢,大疆的油门和偏航在一个杆上呢。

想了解下,正常这里有没有规律可循,这样任何模型都比较容易上手,如果设置调整了,操作就不适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了解!我是在想大疆的产品出厂都是调试好的,如果我们的操作方式和大疆不一样,是否也 ...

能适应的、你要拆开来把控制线换一下就可以了要不就是把遥控器拆开、换电位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适应的、你要拆开来把控制线换一下就可以了要不就是把遥控器拆开、换电位器位置

明白了,谢谢兄弟不厌其烦地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兄弟不厌其烦地解释

新手问题多的见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兄弟不厌其烦地解释

大家一起学习、多交流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兄弟不厌其烦地解释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G:
愣没看懂。为什么俺觉得一模一样呢?

网友H:
这不是一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起学习、多交流才是真的

哈哈,还好能及时纠正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愣没看懂。为什么俺觉得一模一样呢?

不一样啊,有两个被调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一样的嘛。。。

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啊,有两个被调整过了。。。

我飞固定翼,飞直升机,飞多旋翼,飞DJI精灵,NAZA LITE飞控、双天飞控、CC3D、KK..... 手法都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吧,帮不上你,惭愧。

又仔细看了一遍一楼图,还是不懂。

网友:
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楼主以前玩直机就按直机的来,我和楼主一样

网友:
喜欢哪种就用哪种

网友I:
我觉得DJI的方法科学,不管你左手,右手油门,反正有一个摇杆,控制飞机前后左右飞。

难道你们日本手的人,飞直升机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按图来看的话大疆是标准的美国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能适应的、你要拆开来把控制线换一下就可以了要不就是把遥控器拆开、换电位器位置

不觉得太复杂了吗?直接调换接收机的信号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仔细看看图片啊,和美国手和日本手没关系啊!是转向和侧飞两个调整了。我们正常操作的都是我上 ...

你上的直升机图和精灵的控制定义是完全一样的。前后和左右侧飞是右摇杆,升降和左右旋转是另一个左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觉得太复杂了吗?直接调换接收机的信号线就可以了吧。

我都说了、要不拆开调内部线路、要不换遥控器内部电位器
就只有这两种办法了

网友K:
没看出任何区别,我直机精灵都在飞,反正都是美国手,固定翼也这么飞,没看懂LZ要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固定翼,飞直升机,飞多旋翼,飞DJI精灵,NAZA LITE飞控、双天飞控、CC3D、KK..... 手法都是完全一样 ...

哈哈,兄弟,细心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DJI的方法科学,不管你左手,右手油门,反正有一个摇杆,控制飞机前后左右飞。

难道你们日本手的 ...

兄弟,不是这样的呢,正常飞直升机操作都是我发的那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看出任何区别,我直机精灵都在飞,反正都是美国手,固定翼也这么飞,没看懂LZ要表达什么。。。

兄弟,没细心看啊,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不是这样的呢,正常飞直升机操作都是我发的那种图

楼主是不是想说日本手操作直升机,不是单独一个摇杆操作飞机的前后左右倾斜?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设置。

所以大疆没有严格按照日本手的的规则,仅仅提供了右手油门,但是大疆的左边的摇杆还是和美国手的右边摇杆功能一样,一个杆子控制前后左右倾斜。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新入魔的美国手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日本手操作直升机不符合人之常情。

日本手操作固定翼还凑合,一个手控制左右倾斜,一个手控制上下倾斜,其他的两个控制通道飞行中很少使用。所以把常用的两个通道分开,有利于精细操作,本地老手飞3D都是日本手的多。
但是直升机基本上4个通道随时都需要控制,所以美国手更符合人之常情,一个摇杆控制前后左右倾斜。

而且从真飞机的操作考虑,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摇杆操作方式都是美国手的那种。

其实美国手的人,更本没有你的这个问题。

兄弟,改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没细心看啊,是不一样的。

真的,美国手的人,永远无法了解楼主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想说日本手操作直升机,不是单独一个摇杆操作飞机的前后左右倾斜?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设 ...

哈哈,谢谢兄弟这么细致的分析啊,改不了手啊,练了好久的,再换估计炸的节奏啊!

网友G:
搞半天就是个日手美手啊,还神秘兮兮不告诉你,就说你”哈哈,细心看哦“,跟什么惊天大秘密似的

你发的直机图右边就是美国手,你发的精灵的图也是美国手,一模一样,所以不知所云。

反人性的东西,何必坚持。

感谢45楼中将捅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半天就是个日手美手啊,还神秘兮兮不告诉你,就说你”哈哈,细心看哦“,跟什么惊天大秘密似的{: ...

兄弟,我就是想了解大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而且事实市场也并没有统一标准,存在即有价值啊!顺便了解下大伙的操作习惯!

楼主:
不是的,兄弟!没搞神秘,本来就是来请教学习的!怕自己解释不清所以请大伙看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没有神秘啊,本来就是来请教学习的啊!怕自己解释不清所以请大伙看图的啊!

46楼 fryefryefrye 兄弟说到点子上了: 真的,美国手的人,永远无法了解楼主的痛。

只能帮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6楼 fryefryefrye 兄弟说到点子上了: 真的,美国手的人,永远无法了解楼主的痛。

只能帮到这了。

谢谢诸位兄弟啊,各位的建议都很中肯!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