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麻烦大师们指导一下,视频后期用什么软件做防抖和增稳

楼主(2014-09-15):
麻烦大师们指导一下,视频后期用什么软件做防抖和增稳,小弟在这里

网友A:
防抖或增稳。如果你是用pc做。ae可以,如果是mac,imove就可以。防抖和增稳不属于影视后期制作范围,他属于录制前期的工作。后期无论用什么软件,都没有办法让你抖来抖去的画面变平顺。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有道理。

网友:
我喜欢用Pr做开头,AE做合成

网友C:
AE CS6 中 effects下的 warp stabilizer就是增稳效果,效果比较好,但是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E CS6 中 effects下的 warp stabilizer就是增稳效果,效果比较好,但是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

学习了。

网友:
小后期 飘过     AE可以做稳定但是效果不是非常好

网友:
我比较了几种增稳软件,觉得AE CS6的更好。

网友(2015-01-31):
再怎么增稳也不能让你一动一动的画面变平稳

网友:
我用的edius的mecalli(好象是这么拼)

网友:
去百度下个软件版的mercalli

网友:
Nuke 解决大部分抖动问题

网友:
下载mecalli插件,看你常用那个后期软件,然后有相应的下载,会声会影,pr,edius,ae,都可以用

网友(2015-03-24):
去抖软件还是很强大地,哈哈哈

网友:
mecalli插件,淘宝可以买到,十来元钱,很好用

网友:
mercalli用过单独版!很强大

网友:
prodrenalin   很好用,还可以鱼眼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抖或增稳。如果你是用pc做。ae可以,如果是mac,imove就可以。防抖和增稳不属于影视后期制作范围,他属于 ...

请教大师有缓解果冻的后期软件吗

网友:
下一个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5-07-26):
支持多非编系统的视频影像稳定防抖插件 ProDAD Mercalli V2.0.12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71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有道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E CS6 中 effects下的 warp stabilizer就是增稳效果,效果比较好,但是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