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上飞模拟器,不需要安装windows,不需要虚拟机

楼主(2014-09-15):
之前在instagram 上看到老外在用MacBook飞模拟器,就把名字问来了,APP Store 上也有售,Lite 版免费,收费版548支持多种机型多种场地

APP Store 上搜 Next RC:得到的结果如下图:

安装运行以后:

我们平时用的加密狗拨到XTR档或者 aerofly 档就能连接,具体的如何设置,就请百度翻译之类的翻译工具吧,

楼主:
图片挂的很果断,重新来一遍,嗯 这款软件好像不支持 Retina 屏  有点遗憾。不过能爽飞就行了,大家玩的开心哈

网友:
额额,真的有啊,我去下一个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式版本的价格贵,先用lite版本的试试。

网友:
安装中,先顶贴,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是踏踏实实的虚拟机好了~~~

网友A:
花了一个小时,终于调试好,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一个小时,终于调试好,可以爽飞了。。。

恭喜恭喜~~~

网友:
应该感谢楼主。以前用虚拟机跑,cpu占用高,风扇狂转,飞着不爽。后来尝试用mac下的wine,能成功安装运行win下的g5和凤凰,不过无法共享usb,也就不能控制,而且cpu占用比虚拟机还高。无奈,用一台老本装win7专门跑模拟器。有了这个mac下的模拟器,很多时候不用开另一台电脑了。不过手感还在调节中。。

网友(2014-10-18):
园子  求设置  把你设置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MC可以虚拟windows系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了一个小时,终于调试好,可以爽飞了。。。

你用什么遥控器,我用D10,有两个通道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遥控器,我用D10,有两个通道没有。

我也是D10,刚开始的时候也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忘记怎么弄好的了,你调整十字盘类型试试

网友:
aerofly在app store上也有,不过不是免费的。

网友:
aerofly在mac上的好用不,楼上的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哪款解密狗?我看有人买的8和1的,mac不识别啊。不知道买哪款,看到请回复。非常感激。我的qq5650249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一个小时,终于调试好,可以爽飞了。。。

请问你用的是哪款解密狗?我看有人买的8和1的,mac不识别啊。不知道买哪款,看到请回复。非常感激。我的qq565024930

网友:
加密狗拨到XTR档或者 aerofly 档,我的是别人给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只要你的狗有这两个档位,应该就能用。我的开始好像也没识别,你试试把狗直接插到mac,不要接USB HUB。在模拟器的设置界面动摇杆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aerofly7 苹果亲测可用, 至于下载地址嘛.. 论坛里有的. 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