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是黑》购入x-cam140bs云台还未安装就发现的不开心。。。。。。。。。。。。

楼主(2014-09-15):
我真的不是黑。。。。购入x-cam140bs还未安装就发现的缺陷。。三角板跟云台管夹之间固定用的2个螺丝发生干涉。

应该是螺丝配套太大的问题。。。后发现这螺丝螺口并不大,螺口也只有5.4mm,算正常大小,应该x-cam厂家更改了管夹的设计,厂家没有试装,没有购入配套特殊螺头尺寸的螺丝而继续采用老款管夹的配套螺丝(老款的方形对拼管夹就不会有这问题)

换家里自有的杯头螺丝无用,杯头螺丝螺头跟送的螺丝螺头是差不多了,也会发生干涉

经销商联系x-cam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硬锁。。。
真的不是黑,,,硬锁,因为螺丝直径跟三角板孔径是存在公差的,有0.0xmm的间隙,这样在单边螺口受力的情况下,硬锁紧的情况手摇三角板便会出现晃动。。因为2个都是金属表面,摩擦力很小。。。。。
而手摇就会晃动的固定台,,再让客户把一个定位对震动有苛刻要求的产品挂上去。。。其中还要冒着螺丝吃纹不多容易松动的风险,况且螺丝处下面有蝴蝶板遮挡,是一个维护死角。。。用户无法在起落后通过螺丝刀判断螺丝松紧(何况在这种目测就没拧紧的状态下判断)

这种硬拧紧的解决方案风险太大。。。

因为厂家的不配合(不是说经销商,很庆幸在这位代理里买的x-cam,很热情也很热心的交涉,也主动提到承担购买合适螺丝的费用。)

最后只能苦逼地在家里翻螺丝,翻到m3的十字螺丝,勉强能用,至少效果比x-cam配的好十倍。。。

x-cam ,你省几毛钱,不修改产品配套螺丝。
x-cam,你省几块钱,不给用户补发合适产品修正产品安装问题。

x-cam,我发这个问题在你的用户群中,却没有你们的人员搭理。
x-cam,你给用户一个有隐患的产品,却在说明书中写了如下的话

或许对于有合适工具的朋友,帮x-cam打磨螺丝不是件麻烦的事,可是就我个人认为,一个成熟的商业化产品不应该是这样的。
通俗点我可以认为我花近三千元买来的产品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用户体验,而不应该要用户从为你打磨螺丝中体验你的产品。

x-cam,你真的对得起你的口碑吗?你对的起你自称是z15以下最好云台解决方案,达到z15  95%效果吗?

网友:
这里是个坑→_→

网友:
换杯头螺丝

楼主:
这不是坑啊。。。这分明是厂家改动管夹设计,却没安装试验就批量生产。。。。
或者是给我配错螺丝。。。个案。。。却没有给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比如换合适的螺丝!!

楼主:
我试过了,杯头干涉跟严重。。。。杯头螺丝也是5.6mm左右,这个三角板需要螺口径5mm以下的m3螺丝才能安装

网友A:
换长点的螺丝,加装垫片试试吧,这样搞设计真有问题,小小一点事用户就要折腾半天,还这么贵的产品。

网友:
一个孔改平头螺丝(将其中一个孔削斜口,然后整个平头螺丝与板同平线),一个就直接这圆头螺丝就行了

网友:
相对Z15来说 这都不算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长点的螺丝,加装垫片试试吧,这样搞设计真有问题,小小一点事用户就要折腾半天,还这么贵的产品。

估计厂家后期发现这问题了,可是三角板,夹座都大批量做出来了,丢了浪费,还是发出来给各位用户“体验”了。。。细节决定成败,这产品真的好low。。至少在几百块的云台产品上都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B:
设计没周全。不过这事要自己解决也很简单,螺丝头直接磨小点即可,不算什么事。

网友:
怎么感觉厂家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没周全。不过这事要自己解决也很简单,螺丝头直接磨小点即可,不算什么事。

呵呵,我刚才尝试打磨了,,,没有角磨机,只用锉刀根本是不无可能的任务。。。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这种事情最影响心情了,不管产品最后怎么样,这种小失误把安装过程的快乐和激情都破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刚才尝试打磨了,,,没有角磨机,只用锉刀根本是不无可能的任务。。。

有桌虎钳夹着螺丝,锉刀是完全可以挫出来的,技术问题而已。其实一般用台钻或者手电钻加角磨机更方便,几秒钟的事。

网友:
没装配测试就开始销售?

网友:
那看来要自己把螺丝头磨小了

网友:
用电钻夹镙丝,转动时用锉刀锉锉就行,衣时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你先把下面的螺丝拧紧,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螺丝宁上去,用尖锐的东西在下面的螺帽上坐上记号,然后都拆下来,找个配套的螺母拧到下面的螺丝上(保护螺丝不被无意中损坏),然后用电磨、锉刀等把下面的那个给加工好。最后你再按照顺序给拧上就好了,这样应该可以帮助你解决下现在的问题

网友C:
一样,我的也是~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我的也是~坑啊

我是9月13号购入的,这位兄弟的x-cam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9月13号购入的,这位兄弟的x-cam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八月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9月13号购入的,这位兄弟的x-cam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你可以用杯头内六角螺丝来代替它。

网友D:
航模、航模,有些地方就得磨。厂家给大家个DIY的机会,大家要利用好。

处理方法很简单,先把第一颗螺丝拧好,把和第二颗螺丝冲突的地方做个记号,拧下第一颗螺丝,把做记号的地方磨掉,再拧回去。然后再拧上第二颗螺丝,这样第二颗螺丝相当于第一颗螺丝的锁片了,飞行更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航模、航模,有些地方就得磨。厂家给大家个DIY的机会,大家要利用好。

处理方法很简单,先把第一颗螺丝 ...

哥们真乐观!
善于把握机会,厂家都哭了感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航模,有些地方就得磨。厂家给大家个DIY的机会,大家要利用好。

处理方法很简单,先把第一颗螺丝 ...

后半句不对,应该是第一片打磨,第二片螺丝是旋入的,干涉的地方由于旋转会一整圈,所以应该是第一个螺丝干涉处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真乐观!
善于把握机会,厂家都哭了感动的

喜极而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半句不对,应该是第一片打磨,第二片螺丝是旋入的,干涉的地方由于旋转会一整圈,所以应该是第一个螺丝 ...

正确!!!!!对头!!!!!!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正在翻箱倒柜找螺丝中

网友:
这都不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