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并充板的进来看看,两块电池壮烈牺牲了!

楼主(2014-09-15):
今天早上打算用并充板给两块4S 5200电池充电,刚接第2块电池就起火了,此时充电器并未接电源线,这是不是并充板短路?不要跟我说接反了,有卡槽还能接反?电池状况一直良好!

网友:
那么严重,下次注意

网友A:
两块内阻差太多 剩余电量差太多 短路 就这么多可能

网友:
两电池电压差太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内阻差太多 剩余电量差太多 短路 就这么多可能

我充电前测了下电压,两块电池都是3.75-3.78之间,最大相差不过0.03V

网友:
不建议用并充板,论坛和贴吧里面都有很多血的教训了。非常不安全。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
多买几个B6,

网友:
楼主能不能拍个清楚一点的图,让我们看看什么地方烧的。

从楼主不大清楚的图片,似乎看到平衡线烧的很厉害。如果真的如楼主所说,电量差异不大,那就是平衡头插反了。

平衡头虽然可以防止反插,但是用点力气,还是能插进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

我用并充板四五年无任何问题,同情一下楼主。

楼主:
嗯,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2块5200并联好用还是一块10000的好用,有没有分别?

网友:
应该是平衡头插入时没注意

网友:
很同情楼主  看你并冲版和平衡头连接的位置烧了  应该是并充板短路或者你平衡头插反了  要是电池短路电池直接就烧了  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电压相差不大,烧的是平衡头。

网友:
玩模型充电器还是入个好的,很多东西会更新,好的充电器会陪你走很久,买个双路大安培的,最好是进口的。省心很多。

网友:
上次  平衡头插反了  直接就冒烟了  我就赶快拔下来

网友:
很明显短路了至于原因我觉得一般是插线板上电路被什么给短接了你自己看看电路板走线很密集的要是有点锡焊注或者到点液体什么的短路就不是问题说错勿怪

网友:
就现场的惨烈状态,个人认为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好方法,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电前测了下电压,两块电池都是3.75-3.78之间,最大相差不过0.03V

电池估计还能用··

网友:
我试过。观察平衡头。都是平衡头不行承受不住大电流。不信你用手摸着就知道温度了

网友:
插反了,不可能是短路,插第一块电池没事就是证明了。应该是平衡线插反了。

网友:
短路了呗!

网友:
只有短路。。。

网友:
并充版这种方式本身就有隐患,况且并充板的这种结构,在多次插拔之后也容易出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算是正常的

网友:
我烧过两次,一次是3s和4s混插导致,冒烟,手快直接拔掉,4s平衡线毁了,电池微热,补焊插针,换掉平衡头ok,粗心大意惹祸。楼主的应该是平衡头插反了。不能怨产品

网友:
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B:
没牺牲,只是二级伤残,且可恢复。需要扒了衣服治疗。

网友:
平衡线烧啦。

网友:
血的教训啊,想楼主表示慰问,楼上说的对,多买几个B6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种并冲板,看论坛说对电池不好,就出掉了,幸亏没用

还是 用好点的充电器是正道,不管冲什么电池,好的充电器对电池也好

网友C:
并冲板带保险丝的比较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并冲板带保险丝的比较安全。

这种板能用吗?   每次平衡电压多麻烦

网友:
冲这么大的电池,楼主为何不买A6或者CB86呢?

网友:
用的是什么充电器??     B6?      BC168?     还是-----A9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2块5200并联好用还是一块10000的好用,有没有分别?

个人建议两块并联电池,第一电池较耐用,第二万一在飞行中其中一颗电池突然出状况至少还有另一颗电池保你安全降落

网友:
看并充板的样子应该是并充板那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很大可能平衡头插反了。这种并充板我用来充了2000多块次的电池,没用问题,曾经插反过一次平衡头,当时立刻冒烟,好在手疾眼快,很快拔了下来,只轻微灼伤手指,电池并充板都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这是淘宝那30多的那种吧,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淘宝那70多的那种我看用着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两块并联电池,第一电池较耐用,第二万一在飞行中其中一颗电池突然出状况至少还有另一颗电池保你安 ...

嗯,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牺牲,只是二级伤残,且可恢复。需要扒了衣服治疗。

好的检查一下电芯,肯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检查一下电芯,肯定可以用.

动一下火花四溅呢,我看着都怕,不敢动它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一下火花四溅呢,我看着都怕,不敢动它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掉!

坏的电芯,还有电量没有放完,你先放两天,等坏的电芯,自动把电放完了再动

网友:
恰恰相反,“火花四溅”说明电芯仍然是好的,立即动手!过放了就晚了。先把平衡线全剪掉,一根一根的剪哦(you've been warned!),然后扒皮。

网友:
电池端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能用吗?   每次平衡电压多麻烦

我不用并冲板,我用并冲线。看我发的贴。

网友:
明显短路了  猜测是接充电器的正负香蕉头短路了  看图片离得很近

网友:
电池坏了可以换,没大问题就好

网友:
我用并充板四年多无任何问题,同情一下楼主。

网友:
我也是这么建议的,多买及个B6,既安全又方便!

网友:
哪个网店买的,报一下。

网友:
果断入A6或者A9吧!B6这个本身的平衡就................................

网友:
艾玛太惨烈了

网友:
我有一次3S插4S的口了,瞬间起火,难道楼主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电前测了下电压,两块电池都是3.75-3.78之间,最大相差不过0.03V

平衡插头插反了吧?我也试过插反了爆火花的,注意点,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