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旋翼的机臂最佳上仰角是多少度?

楼主(2014-09-15):
请问各位大神多旋翼的机臂最佳上仰角是多少度?本人想做个有上仰角的六轴或八轴机架,希望大家给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
这玩意儿没有最佳吧,应该根据侧重面是稳定还是灵活、重量、轴距等等因素综合考虑吧,请楼下指正

网友A:
关注!
如果机臂有上反角,当飞机遇到突风发生倾斜时,自身是有一点儿恢复平衡的功能。
另一方面,无上反角的对称多轴,对角2个反向旋转的桨的P-factor效应是刚好抵消的,而有了上反角之后,对角电机的 P-factor 不再能抵消,这样使整个飞行器在其它轴上也发生转动。二战像真机的固定翼飞机,在起飞时飞机会向左偏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效应。

当飞控足够强大时,也许上反角可以不需要。例如 Microdrones 的MD4,零度的1100。
也有一些多轴不知什么原因加了上反角,因为云台还算不错,可以弥补一些多轴本身的不稳定。例如DJI品牌的一些成品多轴,就是带上反角的。当然,今年好多新品牌的云台做的也很不错了。

网友B:
没记错的话用过是8度
大疆什么的就是

网友:
我觉得上仰角好好看。

网友:
还有倾斜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
如果机臂有上反角,当飞机遇到突风发生倾斜时,自身是有一点儿恢复平衡的功能。
另一方面,无上反 ...

谢谢老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用过是8度
大疆什么的就是

谢谢,我怎么看一些人说是15度。求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怎么看一些人说是15度。求老师指点

我看帖子里别人是说8度或者10度
15度的没听说过

网友A:
上反角也会带来一些拉力的损失。
大大概概的估算一下是:
8度: 100.00 * (1-COS(8 / 180 * 3.14159265358979))% = 0.97%
10度: 100.00 * (1-COS(10 / 180 * 3.14159265358979))% = 1.52%
15度:100.00 * (1-COS(15 / 180 * 3.14159265358979))% = 3.41%

15度时才损失 3.41%, 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了哈。

网友:
左右倾斜的是咋回事?

网友C:
有的电机有左右方向的倾斜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反角也会带来一些拉力的损失。
大大概概的估算一下是:
8度: 100.00 * (1-COS(8 / 180 * 3.1415926535 ...

谢谢 中将大人。但是我感觉我们的飞机改了上仰角后续航降得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机有左右方向的倾斜角度~

请老师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帖子里别人是说8度或者10度
15度的没听说过

我看一些朋友让我改成15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机有左右方向的倾斜角度~

可能組裝時沒裝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