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mini cp 也装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4-09-15):
上图,不说话,还有自己做的尾锤

网友:
看起来改的很好看

网友A:
还是没看清楚,温度探头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清楚,温度探头装在什么位置?

装在无刷底座和线圈中间。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探头的另一端接哪了?主板上有接口吗?温度在哪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探头的另一端接哪了?主板上有接口吗?温度在哪显示?

你的mini CP 温度传感器还在不?  把两条线分开,就像一个圈了,套到无刷底座上,收紧就好了,把接口连接到主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无刷CP改得不错,想知道你这台黑金无刷飞3D尾巴锁得住么?我也有一台改无刷的黑金CP玩3D都不好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CP改得不错,想知道你这台黑金无刷飞3D尾巴锁得住么?我也有一台改无刷的黑金CP玩3D都不好锁尾。。

我的不是黑金,我以前玩美嘉欣f47的无刷,我看和黑金一样就给cp用了,锁尾很稳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在无刷底座和线圈中间。

不错,有创意。还有个续航问题想请教楼主,我现在用的碳刷350的电池3d也就2分钟,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创意。还有个续航问题想请教楼主,我现在用的碳刷350的电池3d也就2分钟,怎么破

这个…续航问题,我也一直在头痛。我是过换连接头,有点效果。

网友B:
主电机黑金M5+双环尾电机3D锁尾很好。主电机用原厂无刷+双环尾电机锁尾也还可以,但不如配黑金的,感觉原厂无刷比黑金还要暴力一些。MINI CP续航问题以前很多帖子都提到过,要去掉一个电阻,不妨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黑金M5+双环尾电机3D锁尾很好。主电机用原厂无刷+双环尾电机锁尾也还可以,但不如配黑金的,感觉原厂 ...

电阻就不去掉了,现在想尝试改双无刷,尾无刷用c1015内转14000kv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黑金,我以前玩美嘉欣f47的无刷,我看和黑金一样就给cp用了,锁尾很稳呀。

原来你mini cp上装的是F47的无刷电机啊,飞起来动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mini cp上装的是F47的无刷电机啊,飞起来动力如何?

我没用过黑金,可能没黑金暴力,但比有刷强多了。

网友:
原厂的无刷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