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10遥控和电直接收可不可以控制攀爬车模型

楼主(2014-09-15):
请问D10遥控和电直接收可不可以控制攀爬车模型?可以吗?要怎么改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不过我没试过,呵呵。

网友B:
能对频应该可以,用于何种机型由控决定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接收机都是输出PWM信号给电调或舵机,难道爬车有什么独特的控制设备?

网友E:
华科尔的控说实话,看着好像什么功能都有,其实逻辑都是乱的,哎,能不能在遥控上多安排些工程师,别只搞多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