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练模式

楼主(2014-09-15):
有人知道教练模式是什么东西吗?详细解释一下吧?

网友A:
是主从机模式,教练线连接后,就可以让老鸟带新鸟,教练机可以设置学员机的有效性,当学员遇到问题后,教练机可以接过飞机的控制权。

网友B:
就是学生机把PPM音频线(就是连电脑玩模拟器那个信号)连到教练机上,通过教练机高频头遥控飞机。教练机上有教练开关,按住不放就是学生机控制,一松开就由教练接管。

楼主:
哦哦 原理是这样的呀,那不容易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