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graupner MZ-24 12通遥控器 2.4G遥控器

楼主(2014-09-15):
德国graupne

r MZ-24 12通遥控器 2.4G遥控器那位模友用过性价比 怎样?和futaba 14sg比怎样
图片不会就不发了

网友:
都差不多 性价比会稍高点

网友:
我刚也看了http://www.rcmania.hk/article-1326-2.html

网友A:
其实原来是德国的牌子被韩国收购了,性价比较好,手感不行,做工马马虎虎,接收机性价比也很好,制式来说应该跟JR,FUTABA一样都是基于FHSS调频技术的,说明上说频道有70个,但没人进行过测试,对于几百米的短距离遥控来说,FHSS调频技术已经足够保险了,70频道跟JR和FUBATA的32频道比没有任何区别,主要不是在闹市区和高压电网的附近都没问题。个人感觉如果米多还是FUTABA的14SG和JR的XG14好些,我推荐JR的,原因是CNC切削的摇杆基座和全轴承,还是马兰西亚产的,比FUTABA的台湾产可靠地。另外比FUTABA的14SG轻多了,尺寸还小,用控带吊脖子上要轻松多了,缺点就是续航不行,冲完电待机时间太短,不过记得每次飞充电就行,冲点时间也短,才3小时。我还用过美国地坪线的DX8,也还可以,就是电位器极度坑爹,中国制造,部件还是差了些,但那个流程式菜单和超牛逼的续航也是优点,我冲一次电冲12到24小时,每天半小时模拟器可以用两周。注重说下接收机,FUTABA有可靠地副厂接收机茹思凯FHSS制式,地平线的控在淘宝上能买到不知名副厂的DSM2制式的最便宜的有20元,dsmx制式的7通带卫星是115元左右,JR的也有副厂接收机了,我买的JR6通道短距离用接收机山寨的才87元,还挺好用,对频1次成功,不像我的DX8用副厂对频需要对好几回,但JR不建议用副厂,原厂不带卫星的6通短距离用接收机250元,200米的可靠距离足够直机玩3D用的。况且200米说明书上的安全距离,可以用遥控测试一下,其实郊外的无干扰环境下的操控距离远超过200米。总结一句,我觉得JR的是可以的,关键他小巧,轻,副厂接受也是白菜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来是德国的牌子被韩国收购了,性价比较好,手感不行,做工马马虎虎,接收机性价比也很好,制式来说应 ...

JR的控好看 而且小些,想问下XG8 11 14大小都一样吗?

网友:
MZ-24正在用,感觉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14sg向下兼容蛮好,可以用便宜的6通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来是德国的牌子被韩国收购了,性价比较好,手感不行,做工马马虎虎,接收机性价比也很好,制式来说应 ...

分析得很到位,不知道 MZ-24有没有副厂便宜的接收机啊?

网友:
干嘛不用MZ-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到位,不知道 MZ-24有没有副厂便宜的接收机啊?

原厂的就很便宜了吧!

网友:
我也是纠结于14sg和MZ-24遥控器之间,了解了很多信息后我还是买了MZ-24,原厂接收器就很便宜这点我很喜欢。
个人觉得最强大的就是我自己用的之后,双向传输功能目前JR和Futabe都是需要单独加很多传感器才能实现,而Graupner是接收器内置了的,不需要买。
外观来说见仁见智,看个人喜欢,我是实用派,Futaba售后就别提了,之前用T8去了就是半年以上,现在国内搞售后很方便,之前我的450掉进水里然后寄回去检测,
Graupner免费换了一个新的六通道给我,做工MZ24稍微差一点点,我用也主要是考虑结合Graupner电调用遥控器设定和看回传,可能这也是未来发展趋势吧。
最关键的还是看你自己是去买水货还是行货,有钱愿意买啥就买啥

网友C:
什么时候这种高端的控,来个中文的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这种高端的控,来个中文的界面

hello,我以前做过MZ24全面中文报道的,基本上就是把说明书全部翻译成中文了,只不过不在5imx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llo,我以前做过MZ24全面中文报道的,基本上就是把说明书全部翻译成中文了,只不过不在5imx

...

好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ello,我以前做过MZ24全面中文报道的,基本上就是把说明书全部翻译成中文了,只不过不在5imx

...

何时才能把控上也全部改成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何时才能把控上也全部改成中文??

快了!

地球上有四分之一人是使用中文的,好巨大的市场呢!

网友:
个人在使用MZ24,菜单简单明了,上手容易。接收便宜。所有接收都有双向传输功能。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MZ的售后相当棒,我的一个接收由于人为因素,插错了电源直接烧了,联系后直接返厂修理,工厂收到第二天就修理好寄给我了。连快递费也没有收。这个服务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