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

楼主(2014-09-15):
不知道在哪个板块发帖子了。请教4节干电池的遥控能用2s锂电池吗~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四节锌猛电池是6V,两节锂电充满是8.4V,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我随口一说,用坏了别找我啊

网友B:
串2、3个二级管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最低7.2,最高8.4。不过试还得你来试,

楼主:
哦了!等不用这个控的时候!就去试一试!现在不敢试!怕吧飞机飞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最低7.2,最高8.4。不过试还得你来试,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节锌猛电池是6V,两节锂电充满是8.4V,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2、3个二级管就行了

请教那里有卖二极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那里有卖二极管的

电子城或者淘宝
IN400x的管子都行,几分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城或者淘宝
IN400x的管子都行,几分钱一个

嗯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