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B响和平衡充并充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9-15):
BB响的报警电压设置到3.6伏,每次报警后落地显示还有3.7伏以上的电压,是我的BB响不准呢,还是设置的报警电压太高了?用平衡充的并充板,电流是设置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还是几节电池的总电流?

网友:
电池 有负载时候电压会低一点 下来之后 电压会回升 正常的  后面的问题要看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A:
下来以后测的是空载电压,飞在空中是带载电压,当然有差值。

网友:
第一点楼上各位都说过了,第二点,并充板,设置电流当然是累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来以后测的是空载电压,飞在空中是带载电压,当然有差值。

回答正确!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翼目视范围内飞行的话,BB响设置在3.5V报警比较合适。负载电压肯定要比空载电压低,负载3.5报警,这个时候还有时间慢慢降落,落地后电池会回压到3.7  。并冲板的话,是看什么充电器了说了,不好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翼目视范围内飞行的话,BB响设置在3.5V报警比较合适。负载电压肯定要比空载电压低,负载3.5报警 ...

充电器是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