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桨与波桨的疑问

楼主(2014-09-15):
~现阶段刚开始练习3d的基础动作,飞机是yt500.之前一直都是用的波桨,最近有想试试换碳桨.想问下大神们练同一动作这两桨区别大吗.或者说用碳桨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A:
硬度高,反应迅速,好看

网友B:
路过此地前来学习!

网友C:
价格贵点。

网友D:
心里觉得装B一点

网友E:
强度高,重量轻,惯性小,加速响应更快

楼主:
~五颜六色的回复中得到了精辟的点评

网友F:
上上楼正确

网友G:
再差劲的碳纤维大桨都比玻纤大桨好

网友H:
基本没有区别

网友I:
一般的碳桨几十元,弄付试试便知~

网友J:
不清楚,哈哈。不过好的桨飞起感觉要爽些。

网友K:
重量轻,强度大!至于高速旋转起来会有什么区别,你应该能想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再差劲的碳纤维大桨都比玻纤大桨好
那估计差的碳桨你没用到过。你想都想不到的差。

网友L:
有钱用碳桨,没钱就玻纤

网友M:
我是会一点翻的菜鸟,感到碳桨和玻桨还是有区别